外壳是逻辑地,用打火机的点火器对着外壳一打火,机器重启,如何加ESD的芯片防住它?

楼主(2015-12-18):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会这么弱。。。
逻辑地,一定要接外壳吗?

楼主:
嗯,现在板子是插进去的,壳就是逻辑地
不知为何机器会重启,这个瞬时高压是如何影响LM2596芯片的?

网友B:
在电源和地之间接TVS,然后在电源和地线上接电感

网友C:
是共模干扰,一般不会干扰到2596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现在板子是插进去的,壳就是逻辑地
不知为何机器会重启,这个瞬时高压是如何影响LM2596芯片的? ...

到底是机器重启还是LM2596重启.机器重启关2596什么事啊.你这个高压是冲击机器还是冲击2596啊.

网友E:
有啥特殊情况外壳不能接大地,要接逻辑地?感觉这种思路就不科学。往往说的特殊情况都是自己设计失误造成的。

楼主:
该设备是手持设备,所以没法接地
打火机的打火器,瞬时高压很高的吧,当时是用它来带替静电做的实验。问:在电源与地间加TVS,有这种做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设备是手持设备,所以没法接地
打火机的打火器,瞬时高压很高的吧,当时是用它来带替静电做的实验。问: ...

外壳接不接大地不是重点,
外壳直连逻辑地是问题。

网友F:
9.9成是复位端的问题, 上拉太弱, 或是没有就近接电容

网友G:
静电测试,试过吗?打火机比静电弱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该设备是手持设备,所以没法接地
打火机的打火器,瞬时高压很高的吧,当时是用它来带替静电做的实验。问: ...

做静电改进是铺地包围内部线路。不让静电电荷冲进线路内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静电测试,试过吗?打火机比静电弱多了。

差别不大,打火机用的丁烷最小点火能量是0.25mJ, 点火器怎么也得设计成1mJ吧。人体模型5000V的话,1.25mJ

网友H(点评):
蚂蚁,你到底怎么用理论指导实践的。我遇到问题总是瞎分析,完全弄不出头绪。

网友F(2016-01-21):
@snakeemail  这些都是基本的经验,专业玩上二十多年,上点心,基本上都能成为“老中医”

网友I:
能上图么?我觉得主要是单片机复位,PCB布板的问题。敷铜地要整块(单片机地要与晶振地之间低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