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ASP-AIC23B

楼主(2015-12-18):
期待解惑。此前在用DM642做音频的数字滤波时,滤波后的结果在通过AIC23B输出时总是有很大的杂声,这几天偶然将之前的AIC23B的接口协议修改为IIS Mode后,输出端的杂声就没了,滤波效果也很明显。这让我很疑惑,就技术文档所说,DSP模式应该是AIC23B和DSP无缝链接的一种接口协议啊,并且网上各个demo中都是用的DSP Mode,请教各位大神解惑,菜鸟在此拜谢

网友A:
与杂音有关系吗     看来不是数据的问题   时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杂音有关系吗     看来不是数据的问题   时序的问题?

应该是这个问题,因为我调试了四种数据格式,只有左对齐和IIS模式时不会出现杂声,DSP模式和右对齐都不行

网友B(2019-10-14):
IIS模式出现杂声,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