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adc转换

楼主(2015-12-18):
大家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我的ADC结果寄存器的值为0呢,但是实际测得时候肯定有值,下边为我的程序:
#include "DSP2833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void adc_init(void);
Uint16 LoopCount;
Uint16 ConversionCount;
Uint16 Voltage1;
Uint16 Voltage2;
Uint16 A;
void main()
{
   InitSysCtrl();
   EALLOW;
   #if (CPU_FRQ_150MHZ)     // Default - 150 MHz SYSCLKOUT
     #define ADC_MODCLK 0x3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50/(2*3)   = 25.0 MHz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define ADC_MODCLK 0x2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00/(2*2)   = 25.0 MHz
   #endif
   EDIS;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
   PieVectTable.ADCINT = &adc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6 = 1;
   IER |= M_INT1; // Enable CPU Interrupt 1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LoopCount = 0;
   ConversionCount = 0;
   A=0;
Voltage1=0;
Voltage2=0;

   adc_init();  // For this example, init the ADC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 = 1;//启动一次转换过程

// Wait for ADC interrupt
   for(;;)
   {
      LoopCount++;
   }

}

void adc_init(void)
{
  InitAdc();
   EALLOW;
   SysCtrlRegs.HISPCP.all = ADC_MODCLK;  // HSPCLK = SYSCLKOUT/ADC_MODCLK
   EDIS;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0;       //核心时钟分频(不分频)
        AdcRegs.ADCTRL1.bit.CPS = 1;                         //进行2分频,则ADCCLK=HSPCLK=12.5MHZ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2;         //采样窗口,即采样时间为3个1/12.5M=240ns

   //工作模式设置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1;          //级联模式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 = 0;         //顺序采样
   AdcRegs.ADCMAXCONV.all = 1;           //2路信号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0x8; //转换通道为ADCINB0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0x9; //转换通道为ADCINB1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 = 0;   //启动/停止模式
   //AdcRegs.ADCTRL1.bit.SEQ_OVRD = 0;   //允许完成MAX_CONV1+1次后回绕

//使能中断且设置启动转换ADC方式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 = 1;  // Enable SEQ1 interrupt (every EOS)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1 = 0;  //INT_SEQ1的中断在每次SEQ1序列结束时被置位

}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Voltage1 = AdcRegs.ADCRESULT0 >>4;
  Voltage2= AdcRegs.ADCRESULT1 >>4;

   A=A+1;
  // Reinitialize for next ADC sequence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 = 1;         // Reset SEQ1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 = 1;       // Clear INT SEQ1 bit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PIE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 = 1;//启动一次转换过程
  //return;
}

网友A:
你有没有安装controlSUITE啊    参考一下里面的例程

楼主:
您可以给我一个例程吗?

网友B:
这个直接在主程序中键入宏定义的是什么机制的?

网友C:
这个有单次转换与连续转化之分的。。

网友D:
有可能是该值在你读取前已经被清除了。。

网友E:
注意在进行AD采集的时候该IO扣得信号是否稳定的。

网友F:
楼主试试单步运行,看看寄存器的值有变化没

网友:
为什么我的ADC结果寄存器的值为0呢,但是实际测得时候肯定有值

寄存器的值为0,可能是没有输入啊,是不是IO配置不对

网友G:
版主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2206&highlight=F28335+ADC

网友H:
ADC转换软件步骤:
初始化DSP系统;
设置PIE 中断矢量表,
初始化ADC模块;
将ADC中断的入口地址装入PIE 中断矢量表中,开中断;
软件启动ADC转换;
等待ADC中断;
在ADC中断中读取ADC转换结果,软件启动下一次ADC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