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标准库流水灯

楼主(2015-12-18):
    之前用过STM32Cube L4,但是感觉HAL库不是很熟悉,LL库感觉不错,收到STM32F469I-DISCO后还是准备用标准库点个灯(PS:最开始使用的STM32f103系列的板子)。
先看STM32F469i_Disco板子原理图的LED部分。

    确定要用到的管脚后建立标准库工程。在建立工程的时候要注意在C/C++选项卡里的Define中要定义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469_479xx和选择适当的文件路径,如下图

    建立好工程,就开始配置IO,

//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       file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       refer to system_stm32f4xx.c file */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0ms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100);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 Insert 50 ms delay */
  Delay(5);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G/D/K peripheral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G|RCC_AHB1Periph_GPIOD|RCC_AHB1Periph_GPIOK, ENABLE);  //开启时钟

  /* Configure LED pin(PG6) in out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这里只配置了PG6(LED1);
然后进入while(1)循环里面点灯以及灭灯。
下面是效果图。拍照水平有限啊。

下面是建立的工程文件。

网友A:
这个板子看上去像是手机一样,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看上去像是手机一样,怪怪的。。。。

对屏幕很像手机!

网友B:
楼主说的蛮详细啊,不错,学习了!!!超赞!!

网友C:
:lol,感觉好爽啊,都有板子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蛮详细啊,不错,学习了!!!超赞!!

谢谢,相互学习!

网友D:
:lol,上手先点灯玩,

网友E:
F469,标注库支持吗?Cube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F469,标注库支持吗?Cube库了吧

可以用Cube,也可以用F4的标准库。:)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看上去像是手机一样,怪怪的。。。。

屏幕就是手机屏幕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用Cube,也可以用F4的标准库。

关键我记得有些头文件是不支持469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我记得有些头文件是不支持469的吧

支持的,会有更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支持的,会有更新的!

能发下标准库的地址吗?我只看到有HAL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发下标准库的地址吗?我只看到有HAL库的。

http://www.stmcu.org这个里面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www.stmcu.org这个里面有

好的,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相互学习!

恩恩呢,我是菜鸟,还指望向楼主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