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下载不进去

楼主:
大概原理图和出现的问题如下,求解救

网友A(2015-12-18):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什么烧写器??

网友B:
看看晶振是否有问题,用万用表测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什么烧写器??

STM32F103RBT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晶振是否有问题,用万用表测测看。

嗯嗯

网友A:
恩呢 不过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没有用过。。。

网友C:
BOOT1和BOOT0的设置对吗?还有一点就是你那个下载器的软件左下角的软件是不是得设置成“DTR的低电平复位,RTS高电平进入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