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器件组成的 25KHz 占空比较调整电路

楼主(2015-12-18):
比如  25Khz   下 占空比  40%       现在想增加一个模拟电路上去,  干涉这个占空比, 由40%变成 20%

受成本限制希望底于 1元,最好的是 0.5元以下的材料成本!!!!!

楼主:
可以接受 减低一些频率

网友A:
这个看你信号情况了,如果幅度比较稳定,变化不大,后级驱动能力不要很大,直接整形。反之,重做个多谐振荡器,这个信号做触发。这个成本应该能做出来。

网友B:
与其这样,不如在源头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其这样,不如在源头想办法。

源头不确定,  输入的是PWM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