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检查编程器与目标板的连线是否正确

楼主(2015-12-18):
如题:芯片--ATmega328P      板子--自己焊的最小系统板<仅有1.芯片插槽;2.外部晶振3.5M接两个30P电容;3.引出来的VCC和GND以及SPI下载用的四个引脚(MOSI,MISO,RST,SCK),共计6个插针>
      下载软件--progisp172

两块芯片原本都是好的,至少能下程序;
现在插上显示“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检查...
芯片一:昨天上午插上还是好的,我点了擦除芯片,它显示擦除成功,下午点击自动想下个程序进去,就出现了那魔障一般的话“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检查...”。
芯片二:今天上午换上芯片二,开始是好的,我改了熔丝位的系统时钟选择(我的是外部晶振)CKSEL=1111,SUT=11,然后...,你们懂。
望大虾们指点。
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检查编程器与目标板的连线是否正确

网友A:
楼主这种情况象是把下载功能给屏蔽了,也就是说你的熔丝位写错了,当然这个可以有很多方法给解开,请看一下是否软件熔丝位0和1的功能倒了

网友B:
估计是熔丝位烧错了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试试看。

网友C(2016-09-20):
楼主,还记得你问题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