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松下的继电器TQ2-L2-5V要怎么接线?

楼主(2015-12-18):
松下的继电器TQ2-L2-5V要怎么接线?磁保持双线圈的,5V 1A,主要是小弟不理解继电器怎么动作!被控制的信号该怎么接?

网友A:
每次给一个线圈通下电。
线圈的功能已经标出来了。

网友B:
磁保持继电器与一般继电器的区别   (1)大多数磁保持继电器有两个线圈,一个为置位线圈(set),另一个为复位线圈(reset)。(也有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   (2)set与reset端可连续通电,也可用脉冲触发。   (3)具有保持功能,一旦置位或复位,即使线圈断电,继电器仍保持原状态。
也就是说:set线圈通一次电(脉冲上升沿,电压从低到高),继电器开。这时set线圈无论再来多少脉冲(高、低电平)继电器总是开。直到reset线圈通电(电压从低到高)继电器才能关。
同理:
            reset线圈通一次电(脉冲上升沿,电压从低到高),继电器关。这时reset线圈无论再来多少脉冲(高、低电平)继电器总是关。直到set线圈通电(电压从低到高)继电器才能开。

网友A:
最近想用个单线圈的磁保持继电器,同时用多个,电池供电设备。
驱动电路有点麻烦,自己搭的太占地方。
没找到合适的多路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给一个线圈通下电。
线圈的功能已经标出来了。

主要 我想知道两个输出 线 分别接在哪些脚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 我想知道两个输出 线 分别接在哪些脚上?

括号里面有小字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保持继电器与一般继电器的区别   (1)大多数磁保持继电器有两个线圈,一个为置位线圈(set),另一个为复 ...

这个点我GET到了,就是我的输出线(被控制的两根线)该怎么接?哪些脚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点我GET到了,就是我的输出线(被控制的两根线)该怎么接?哪些脚上? ...

接到通断的开关脚上

网友A:
估计LZ分不清常开、常闭点了。
两侧都是常开,也都是常闭,无所谓。

网友D:
要省事
双线圈的用uln2003之类的达林顿管
单线圈用H桥芯片,比如国产的bl80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LZ分不清常开、常闭点了。
两侧都是常开,也都是常闭,无所谓。

2和9连通,4和7连通,3和8分别接输出的两根,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和9连通,4和7连通,3和8分别接输出的两根,对吗?

唉,错了。

2、3、4与7、8、9没有任何通路;
任何情况下驱动Reset线圈:3与2通,与4断;同时8与9通,与7断。
任何情况下驱动Set线圈:3与4通,与2断;同时8与7通,与9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错了。

2、3、4与7、8、9没有任何通路;

抱歉大哥,我还是有点混,可以直接例个你的接法吗?比如A,B两个输出的线,A、B可以接哪里,那样我就可以理解了,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错了。

2、3、4与7、8、9没有任何通路;

难道这个继电器是接两组输出的吗?我只用接一组就只需用其中一边?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