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LTIB编译问题

楼主(2015-12-18):
环境是32位ubuntu 14.04 的虚拟机
按照说明文档遇到了没有zlib的问题,按照论坛里解决了。
然后执行。/ltib又出错了,log如下
求支持解答下
mv -f .deps/c-stack.Tpo .deps/c-stack.Po
gcc -std=gnu99  -I.     -g -O2 -MT clean-temp.o -MD -MP -MF .deps/clean-temp.Tpo -c -o clean-temp.o clean-temp.c
In file included from clean-temp.h:22:0,
                 from clean-temp.c:23:
./stdio.h:477:1: error: 'gets'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_GL_WARN_ON_USE (gets, "gets is a security hole - use fgets instead");
^
make[3]: *** [clean-temp.o] Error 1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m4-1.4.16/lib'
make[2]: *** [all] Error 2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m4-1.4.16/lib'
make[1]: *** [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m4-1.4.16'
make: *** [all]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zit/ltib/ltib/tmp/rpm-tmp.70614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zit/ltib/ltib/tmp/rpm-tmp.70614 (%build)
Build time for m4: 28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m4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Fri Dec 18 00:28:21 2015
Ended:   Fri Dec 18 00:33:59 2015
Elapsed: 338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m4
Build Failed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网友A:
关于ltib在ubuntu14.04上的编译,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00725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80340-1-1.html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步骤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ltib在ubuntu14.04上的编译,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00725。 ...

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 用的这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ltib在ubuntu14.04上的编译,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00725。 ...

这个帖子我看了,,可是我的14.04是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80340-1-1.html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步骤是差不多的。

话说我就是按照那个pdf就成一步步弄的啊,然后出了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是编译不通过吗

网友C:
一看就是标准头文件 gets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标准头文件 gets没找到

。。。。。。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编译不通过吗

是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from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common/AESKey.cpp:8: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common/stdafx.h:30:36: fatal error: /usr/include/sys/type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ation terminated.
make[1]: *** [AESKey.o]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3.0.35-4.1.0/bld/linux'
make: *** [all]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zit/Desktop/ltib/ltib/tmp/rpm-tmp.8094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zit/Desktop/ltib/ltib/tmp/rpm-tmp.8094 (%build)
Build time for elftosb: 1 seconds

参加log

解决步骤如下 ,请飞卡工程师,小记一下以后别人可能还会遇到,因为我用了一下12.04 的32位ubuntu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1、cd  /opt/freescale/pkgs

解压一个文件
tar zxvf elftosb-xx(版本不一样可能会不一样,一坨数字).tar.gz

上面log说这里面的某个东西的找不到 就是 ---------->/usr/include/sys/types.h

解压好了后 cd elftosb-xx

vim stdafx.h 修改#include"/usr/include/sys/types.h" 改成 #include"/usr/include/i386-linux-gnu/sys/types.h"

保存退出
然后 cd elftosb-xx/common
vim stdafx.h 修改#include"/usr/include/sys/types.h" 改成 #include"/usr/include/i386-linux-gnu/sys/types.h"

保存退出
然后重新tar zcvf压缩

然后 执行

rm -rf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elftosb-xx
然后在执行./ltib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80340-1-1.html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步骤是差不多的。

请问下,如果想编译上层应用,怎么用这个lt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80340-1-1.html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步骤是差不多的。

再请问一下,官方说的那个yocto工程和这个ltib是不是。只要二者选其一就行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如果想编译上层应用,怎么用这个ltib。。。。。。。

上层应用你可以添加到文件系统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官方说的那个yocto工程和这个ltib是不是。只要二者选其一就行了,谢谢 ...

楼主你好,是的,二者选其一就可以。不过要看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L3.0.35_4.1.0_130816版本以后release的BSP都是在yocto上的。如果你使用L3.0.35_4.1.0_130816版本的BSP的话,还是建议你使用LTIB来编译。Yocto和LTIB都各有优点。

网友D:
ubuntu 14.04编译ltib会有问题,没记错的话官方有个patch,其实修改下那个spec文件和m4的源码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层应用你可以添加到文件系统中。

麻烦再问您几个问题,我手里面的是imx6q的sabresd的开发板,邮寄的时候给带了一张sd卡,插入sd卡后发现内核也起来了,但是类似ifconfig的命令并不支持,然后看了下mfg_tool,发现烧写的就是boot,kernel,文件系统,这三个东西,请问下system.image或者说busybox打包的那种支持各种工具的文件是直接放到文件系统中了么,还是说这部分需要自己用ltib工程生成的那个busybox来自己弄呢,谢谢。再问下怎么结贴啊,我怎么结不了,总说分数计算错误什么的

网友E(2016-04-05):
关于elftosb错误,可以建立一个软连接,/usr/include/sys/指向/usr/include/i386-linux-gnu/sys/,这样如果再有此类头文件引用错误也可以解决

网友E:
针对对于32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