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修好一个ST-LINK V2,大家参考下。

楼主(2015-12-18):
1.我是用的网上买的ST-LINK V2,结果在插拔时突然连不上了,主芯片发烫,万用表一量,烧坏,3.3V回路短路
2.从网上买了五片STM32F103C8T6,把原来芯片焊下来,板子不短路了,证明是芯片烧坏
再把新芯片焊上去
3.网上下载STLinkV2.J16.S4.bin 文件,然后用JLINK的SWD口下载,当JLINK打开STLinkV2.J16.S4.bin 文件时,提示要设置起始地址,我设8000000就行,当时在这走了弯路
4.下载时能连接,但就是不能擦除,也不能写,总是如下,请示一个地方能读错,后来把板子上的芯片焊了焊,
再下载,就好了,这STLINKV2板子很小,不好焊。
Programming target (65536 bytes, 1 range) ...
- ERRO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 ERROR: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 ERROR: Read: 0xAAAAAAAA AAAAAAAA
- ERROR: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 ERROR: Failed to program t
5.下了目标文件后,把STLINK插到USB上,电脑原来有驱动,仿真器上的蓝灯开始闪,然后灯就不闪了
硬件中的USB上能看到有这个装置。一切搞定OK

网友A:
真厉害啊,膜拜了!!(๑• . •๑)(๑• . •๑)

网友B:
楼主威武,适合做个好工匠

网友C:
关键的问题是?

网友D:
偶然因素参考啥?

网友E:
牛人一个啊,我有个也坏了,又买了一个,当时下载程序时不小心,给12V电源线头连接上了。

网友F:
相当于自己做一个

网友G:
我有一个已经坏掉了,不过一直没有修,没有这个烧录器

网友H:
相当的不错啊

网友I:
下载时能连接,但就是不能擦除,也不能写,总是如下,请示一个地方能读错,后来把板子上的芯片焊了焊.这说明是开焊了

网友J:
在插拔时突然连不上了,主芯片发烫,万用表一量,烧坏

为什么会突然就烧了

网友:
说得很详细,定位问题有时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网友K:
双路供电

网友L(2016-03-12):
然后用JLINK的SWD口下载  小白请教这个要怎么来?jlink是?

网友L:
手里坏了四个stlink  都是仿真时候两边都有vcc芯片烧坏

网友M:
带电插拔容易烧

网友N:
我也坏过好几次 公司台式机USB电源不干净 插拔边上的220插头鼠标会死几十秒 十几块的STlink V2也就是这么烧的 我都是别的板子上串口烧一个STlink固件 然后换上去 再升级下就ok了

网友O:
适合搞科研啊

网友P:
串口也是可以下载固件的。。。。。。

网友Q:
请教楼主,固件能否发我一个?

网友R(2017-09-01):
问题一样,目前缺少芯片,正以等等样件中……

网友S:
上张图看下吧。膜拜

网友T:
我的EP968现在都有配一个EpLink,可以当stlink或jlink用。
步骤同楼主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