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用FRDM-KL25Z做USB 鼠标

楼主(2015-12-18):
用MBed,可以很容易的实现USB设备的控制。下面的程序,利用Mbed的USB库,几分钟就把FRDM-KL25Z开发板模拟成一个USB鼠标。
    #include "mbed.h"
    #include "USBMouse.h"

    USBMouse mouse;

    int main() {
        int16_t x = 0;
        int16_t y = 0;
        int32_t radius = 10;
        int32_t angle = 0;

        while (1) {
            x = cos((double)angle*3.14/180.0)*radius;
            y = sin((double)angle*3.14/180.0)*radius;

            mouse.move(x, y);
            angle += 3;

            wait(0.02);
        }
    }
先通过OpenSDA下载程序,然后取下USB线,连接到另外一个USB口上。如果没有错误,鼠标就会按顺时针方向画圈了。第一次时连接时系统会重新识别设备,速度慢一点,有时会出现识别设备错误,需要重新连接USB或者按下复位键。

网友A:
鼠标也是HID设备,能够自动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