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取加速度和磁力传感器值例程学习

楼主(2015-12-18):
在mbed官网有个 Hello_FXOS8700Q 例程,导入到mbed后,编译下载到K64F开发板,打开串口助手。

里面输出了6行数据,三行整型,三行浮点型。改成一行吧

楼主:
开始的几行是放在桌上读出的数据,后面是摆动开发板后的数据。

楼主:
#include "mbed.h"
#include "FXOS8700Q.h"

Serial pc(USBTX, USBRX);
I2C i2c(PTE25, PTE24);
FXOS8700QAccelerometer acc(i2c, FXOS8700CQ_SLAVE_ADDR1);
FXOS8700QMagnetometer mag(i2c, FXOS8700CQ_SLAVE_ADDR1);

int main(void)
{
motion_data_units_t acc_data, mag_data;
acc.enable();
mag.enable();
printf("FXOS8700QAccelerometer Who Am I= %X\r\n", acc.whoAmI());
printf("FXOS8700QMagnetometer Who Am I= %X\r\n", acc.whoAmI());
while (true)
{
acc.getAxis(acc_data);
mag.getAxis(mag_data);
printf("ACC: X=%1.4ff Y=%1.4ff Z=%1.4ff \t MAG: X=%4.1ff Y=%4.1ff Z=%4.1ff\r\n", acc_data.x, acc_data.y, acc_data.z, mag_data.x, mag_data.y, mag_data.z);
wait(5.0f);
}
}

楼主:
mbed中使用了大量的类,喜欢mbed并且C++基础好的,可以更好的理解。
另外在学习开发板的过程中,摸到网口金属和插排有点发热。
工程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