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X系列有哪些可以用于系统移植的

楼主(2015-12-18):
   GD32FX系列的单片机有哪些可以用于进行操作系统移植的?如ucos谢列的操作系统。。。还有要用于系统移植,该单片机需要哪些硬件条件的才可以的?

楼主:
这个我知道stm32F107是可以进行uCOS操作系统的移植的,那么还有其他的么?

网友A:
这个我记得STM32F107的单片机都可以移植UCOS-III的操作系统了。

网友B:
freeRTOS可以啊

网友C:
2x系列的单片机的也是可以的,这个只需要内部的flash 空间足够多的就可以的吧

网友D:
这个很少见用的,毕竟单片机是用来完成功能性比较简单的一些仪器仪表的设计的。

网友E:
51都能移植ucos,32位单片机都可以移植操作系统的

网友F:
全系列支持,内核相关。

网友D:
要移植操作系统的首先是该芯片的内存需要足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