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spwm调制载波比与调制比的疑惑

楼主(2015-12-18):
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我准备做一个开环spwm的变频器。但有个问题不太清楚。载波比变化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载波比越大,感觉输出的谐波分量应该会越少。
调制比具体是怎么控制输出电压的呢?计算调制比与输出电压的公式是什么啊?这个载波比跟调制比的确定是独立的吗?还是说是有关系的?

网友A:
这个刚好我也在学习,找本电力电子书上有用到简单的三角形相似来阐述你的部分问题,思考下很有味道的,可以用Maltab仿真,我还在试验中

网友B(2018-01-25):
载波比是调制波与载波的频率之比,一般取3的倍数,理想情况中载波比越大,谐波越小,实际有所出入。而调制度是输入输出幅值之比。我做过闭环实验,就是把输出电压采集后反馈到dsp芯片中采用pid控制算法 (离散数字方法编程,基于pid增量式),  我们是用pwm波控制,dsp芯片产生pwm波时在不规则采样发下定点采样时有公式

网友C(2018-06-22):
看的什么书,可以推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