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单片机可以用来进行系统移植的么

楼主(2015-12-18):
如题,号先在设计当中,一般很少说用MSP430单片机来进行操作系统的移植的,但是有时偶尔会见到这方面的资料说可以的,再者问问大家的,看谁知道有哪些型号的可以用于操作系统移植的,并且能医治哪些类型的操作系统的?

网友A:
这个我记得见过一个小小的介绍说MSP430单片机可以用于操作系统的移植的,具体移植的啥系统的没记住的。

网友A:
不过,单就249单片机自身的资源来说,进行移植比较复杂点的操作系统的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可以的,最常见的是contiki

网友B:
也有移植ucos的

网友C:
移植简单的操作系统是可以的。

网友D:
一般很少说用MSP430单片机来进行操作系统的移植的,但是有时偶尔会见到这方面的资料说可以的

可以移植ucos,网上的教程有很多的

网友E:
也网上搜了下,有说的,不过不算多的

网友F:
可以是可以,但还是建议裸奔。

网友G:
这个主要就是 需要单片机的内存空间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