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弱弱的问一下,ST官方的板子都带串口吗?

楼主(2015-12-18):
就是ST-LINK都带串口吗?可以通过飞线直接跟板子上的系统板的串口通信吗?

楼主:
我看Nucleo提供了接线柱,而Discovery系列的留的有孔,没有接线柱,是不能串口通信,还是省钱没有焊那两个接线柱啊。

网友A:
Nucleo stlink提供了虚拟串口,已经和串口2连接上了。。。配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B:
看st-link的版本,大部分V2.1的都集成了一个虚拟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