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有几种接法呢?

楼主(2015-12-18):
(无正文)

网友A:
共阴和共阳只是数码管的种类,数码管的接法指的是数码管的驱动的办法

网友B:
常见的是使用三极管驱动数码管,因为IO的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C:
可以使用74HC373 ,74HC244之类的芯片驱动,好多51的开发板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D:
有的型号的单片机自带推挽输出的,可以直接用IO驱动,但是亮度不会很亮的

网友E:
直接用ULN2003驱动就好了,这个芯片也不贵。

网友F:
加上拉电阻不可以么?这样电流也不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上拉电阻不可以么?这样电流也不小的

上拉电阻的本质,不能改变IO的驱动能力,因为电流还是从IO出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ULN2003驱动就好了,这个芯片也不贵。

我就是直接拿ULN2003驱动的,其他的驱动芯片,也就几毛钱,能驱动多达16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直接拿ULN2003驱动的,其他的驱动芯片,也就几毛钱,能驱动多达16位 ...

是了,2003只能最多驱动8根线。我是用来驱动一位LED的,专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可以驱动的就多了。有好多IC上面也有自带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是了,2003只能最多驱动8根线。我是用来驱动一位LED的,专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可以驱动的就多了。有好多IC ...

同意,比如TM1628系列,专门驱动液晶的。好多IC上面也带段式液晶的的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上拉电阻不可以么?这样电流也不小的

我试过了,加上拉是不可取的,拉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意,比如TM1628系列,专门驱动液晶的。好多IC上面也带段式液晶的的驱动器。 ...

还能再推荐几个芯片么,越便宜越好的

网友F(2016-01-23):
引用 网友G:
上拉电阻的本质,不能改变IO的驱动能力,因为电流还是从IO出来的

看了看拉电流和灌电流的概念,终于理解这个了。

网友I(2016-02-24):
引用 楼主:
还能再推荐几个芯片么,越便宜越好的

台湾合泰,还有深圳一家公司,兼容TM16系列的芯片,都有做的。

网友J(点评):
无锡中微爱芯 主营LCD/LED显示驱动芯片,完美替代天微系列。性价比高,有意可联系 QQ3199771996 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