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方波和三角波的产生电路,请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楼主(2015-12-18):
下面是我仿真用的电路,第一个运放是滞回比较器,产生方波,第二个是积分电路,产生三角波,方波幅值由稳压管决定,这里是正负10V,三角波幅值由R3R4的比值和方波幅值决定,这里是1:1,即和方波一样。经计算,积分电路的积分常数是大于信号周期的,所以可以保证线性度,然后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频率较高的时候(这里10KHz) 三角波失真(如第二张图),第三张图是三角波(红)和比较器的同相端(橙)的波形 然后问题来了,为什么图三中,比较器的同相端还没过零点(两个光标右边附近)就开始反转了呢?还有这种失真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LF347的SR是13V/us,在10KHz  Vpp=20V的时候是够的,失调电压是5mV,我换了OP27(30uV)后还是会这样,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供 LZ 参考: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认真看完发现很实用的一种方法,但因为时间较少所以暂时没法深入了解,而且恕我愚钝,没能从中看出我的问题

网友B:
R6,C2 的参数可以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C2 的参数可以调整一下

噢!增大C2有改善的效果,但增大C2,又要满足频率要求,就要减小前面的R11和R12,然后这个电阻太小的话方波的输出就不够了,在方波输出后加了个跟随器还是不够,又是折衷的问题谢谢!能问一下这个积分电容大小的影响吗?因为之前有看到说 在积分电阻阻值满足的情况下,电容越大越好,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C2 的参数可以调整一下

好吧,好像并没有多大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认真看完发现很实用的一种方法,但因为时间较少所以暂时没法深入了解,而且恕我愚钝, ...

问题目测是阻容参数的问题。如何调整、优化这些参数,方法已经放在沙发上。LZ 有时间的话不妨多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目测是阻容参数的问题。如何调整、优化这些参数,方法已经放在沙发上。LZ 有时间的话不妨多琢磨一下 ...

好的 谢谢 我再认真研究下(,,Ծ‸Ծ,,)

楼主: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还是,为什么比较器的同相端还没过零就开始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DXP 里仿真的结果,波形貌似还不错:

非常感谢!我也怀疑是仿真模型问题。毕竟出现过好几次错误了。。我还是搭出来看看吧!

网友C(2019-08-26):
仿真问题吧,另外放置一个信号源并且带个电阻,频率远高于方波三角波,波形就圆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