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静电测试

楼主(2015-12-18):
各位,关于控制器的ESD静电测试,有几个问题一直不明白,想在此请教下,
1、静电测试过程中,被测的控制器是否需要上电?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带实际负载测试?
2、在进行静电测试中,主要是对控制器的那些部分进行放点测试?是根据什么标准去选择这些测试点?

网友A:
1、当然上电测试了,并且是实际负载或等效负载,不然测试有什么用,ESD测试的就是你的系统会不会死机、复位、误动作等,ESD一般不会损坏设备,如果ESD损坏设备那回去把设计砍了;
2、选测试点是测试人员根据经验去找你设备最容易受干扰(最薄弱)的地方,一般是先找多点打,然后易出问题的点多打几次(ESD多打几次如果有积累更容易出问题),例如液晶屏边框、门锁、按键、接口等地方;

网友B:
你做ESD测试不查看测试标准的么?测试标准会告诉你如何进行ESD test setup, 而且会有测试限值和测试现象的要求。测试位置点不是随便选择的,比如不供电的时候需要测试对外接口的金属pin脚。我是做汽车行业的,提供个参考标准给你ISO10605和GB19951,其他行业的基本都应该会有指定的参考标准的。不明确设计输入你如何进行设计和验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当然上电测试了,并且是实际负载或等效负载,不然测试有什么用,ESD测试的就是你的系统会不会死机、复位 ...

测试标准中会告诉你是通电还是不通电的,测试点是有要求的,一般会涵盖你所说的那些关键点其实就是缝隙,但是不单单只有缝隙会产生ESD现象,当了解ESD放电模型就会发现在一些以为不会有问题的地方说不定也会出问题。

网友C(2021-11-30):
先明确设计输入吧

网友D:
IEC61000-4-2|静电放电抗扰度测试

网友:
1.肯定要上电了,要在产品正常工作的状态下测试。
2.金属外壳和热插拔接口需要做接触放电,有缝隙和接口要做空气放电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