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晶振起振问题

楼主(2015-12-19):
我用10M的等效模型参数搭了一个最简单的电路,反相器的皮尔斯电路,单独仿真的时候可以起振,一旦加入其他电路,哪怕和晶振电路没有任何连接,都无法起振,这是什么原因??拜托各位大神为什么在晶振电路里加入其他电路就不起振了

网友A:
别把仿真太当真。

网友B:
加个缓冲?

网友C:
"10M的等效(什么?)模型参数……一旦[加入]其他电路,哪怕和晶振电路[没有任何连接](加入而不连接?)"

网友D:
“为什么在晶振电路里加入其他电路就不起振了”
“没有任何连接”和“加入其他电路”,这两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在晶振电路里加入其他电路就不起振了”
“没有任何连接”和“加入其他电路”,这两个是怎么回事? ...

就是在晶振电路的cell里,加入其他电路模块,各模块没有连接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晶振电路的cell里,加入其他电路模块,各模块没有连接起来,

实在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是反饋量不足,可能也是衰減過多,故而反彈太弱致使無法振盪。

如果在振荡电路的书橱加一级反相器可以振,如果加两级反相器,就无法起振了,这个事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在振荡电路的书橱加一级反相器可以振,如果加两级反相器,就无法起振了,这个事什么原因? ...

两级反相级联之后,是同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级反相级联之后,是同相。

不是两个级连反相器作放大器,而是输出端接反相器,就振不起来,反正就是晶振电路和其他电路一接起来就不振,不知道要从哪方面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缓冲?

我加了一个试了,输出端接两个反相器还行,加到三个反相器就不振了,而且起振时间延长了很多,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反相器怎么接的,怀疑一个输出端驱动多个反相器,
你能不能把你试验电路给个图?
这么问法,连我兴趣都没了。

网友C:
就楼上的看懂楼主所云?

别说区区5pF,再大也不消耗“振盪的電能”地!

网友D:
反相器有多种型号,7404、74LS04、74HC04……输入端消耗的功率各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相器怎么接的,怀疑一个输出端驱动多个反相器,
你能不能把你试验电路给个图?
这么问法,连我兴趣都没 ...

刚开始做电路,很多东西不懂!!刚拍的图片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极间串联电阻。本体的反馈电阻不可过小。两个接地的电容不一定同值,也影响振幅强度。 ...

反馈电阻我用的是2M,就是输出端接几级反相器,就振不起来了,加缓冲器也没有效果。
在反相器输出端加一个 iprobe 来仿stb,看环路增益,不知道环路增益是不是这样仿的??因为环路增益好像小于1,这么调管子宽长比也无法实现大于1??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