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关于嵌入式硬件电路设计的求助

楼主(2015-12-19):
各位好,向大家请教一下嵌入式硬件电路设计的问题。老师让我做嵌入式开发,具体负责硬件电路设计的部分。我刚刚接触ARM,感觉接口太多太复杂,感觉无法把它们全部记住,另外我对设计硬件电路也不知道从何入手。很想问问大家,比如一个传感器芯片怎么与ARM进行连接,与ARM的哪个端口进行连接?这些信息是从芯片的datasheet中得到吗?另外,只设计硬件电路,是否还需要购买ARM开发板?

网友A:
不需要记住,用到时去查,ARM硬件开发基本都会参考芯片厂家的硬件资料,里面有详细的原理图和硬件设计时需要注意的地方,大部分芯片厂家的资料都会比较全,你只需要能够读懂就可以了,其它基本的也就是常规的基础知识:如模拟啊,计算机原理呀等等。
如果你觉得想系统的学习下,可以参考:嵌入式硬件系统设计与开发实例详解,需然有些旧,但基本的原理还是可用的
或者周立功出的:ARM9嵌入式系统硬件设计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记住,用到时去查,ARM硬件开发基本都会参考芯片厂家的硬件资料,里面有详细的原理图和硬件设计时需 ...

谢谢阿南版主的回答,我基本理解了这个过程,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如果中设计电路过程中存在疏忽,如某个引脚需要接高电平或接地,但我忘记了,这能不能在印刷PCB板之前通过软件测试出来?也就是说我能不能知道我画的原理图存在问题,它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在做原理图封装时可以给管脚定义属性,但不同的软件可能不同。最好还是仔细检查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做原理图封装时可以给管脚定义属性,但不同的软件可能不同。最好还是仔细检查原理图 ...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B:
楼主的老师真奇葩,你茅草房都还没学会搭,就让你去盖摩天大楼....现在的老师真无语
1、你得先学会看懂别人的设计...
2、在别人指导下练习设计...
3、理解别人的设计规则,总结自己的设计规范...
大道至简...

网友C:
大家好!我是做IC集成电路 的小蔡,以后大家有芯片方面的采购计划可以让小蔡支持一下  电话13714450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