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 可充电电池 和 锂聚合物 可充电电池 一样吗 ?

楼主(2015-12-19):
请教:
1. 锂离子 可充电电池 和 锂聚合物 可充电电池 一样吗 ?
2. 如果不一样,有何区别 ?

谢谢 !

网友A:
都是可充电的。
使用的材料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可充电的。
使用的材料不同

谢谢版主!

请问,哪种电池好些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请问,哪种电池好些  ?

一般聚合物的好

楼主:
谢谢版主 !

请问,如何区分 这两种电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