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串口下载连接不了

楼主(2015-12-19):
哪位高人请指导下,我用130的芯片,在应用板上,用串口下载程序,USB转TTL用CH340芯片的,USB驱动是最新的,ISP也是最新的,刚开始4,5次可正常下载,之后就再也不能下载,换转换板,换应用板,都是显“等待应答”,“设备没应答”,用万用表测所有线路正常,通讯设置也正确,可就一直不能通讯,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低手来水下,改改波特i率,复位试试。这种原因太多了,我也不清楚。

楼主:
已解决,间TX接TX,RX接RX了

网友B:
很多时候, 就是那么个不注意的低级错误, 折腾很长时间.

网友C:
这个检查下相关的驱动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