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STM32可以实现与网页数据的互动,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楼主(2015-12-19):
听说STM32可以实现与网页数据的互动,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比如网页控制STM32实验板之类的

网友A:
利用http协议可以的

网友B:
应该是用TCP/IP协议实现的,看看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C:
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两个知识点:
1,了解TCP/IP协议栈,可以找STM32F107或STM32F407之类的带以太网接口的芯片例程,
2,了解HTTP协议,用网页编辑软件制作网页
了解了以上两点,就可以将STM32当web服务器来用,将网页下载到stm32芯片中,连接到电脑或路由器,在PC端浏览器访问web服务器就可以实现控制STM32实验板的功能了

网友D:
STM32+以太网控制芯片+TCP/IP协议+自己写的网页,都学会就搞定了

网友E:
:网上例程还是挺多的、

网友F:
最终都是通信

网友F:
具体是数据解析

网友G:
使用STM32+W5500连接YEELINK,网页控制LED,网上搜索下这个例子看看

网友H:
用UDP实现比较简单,但需要有这方面的功底

网友I:
用ST互联网型的芯片,好像107,M4都可以,一个板子加一根网线即可搞定

网友J:
用stm32创建网页 ,可以用ip_arp_udp_tcp.c搞,从地址解析数据就好了

网友K:
简单的功能实现还可以,复杂的话,RAM不够用

网友L:
写个简单的HTML网页,画两个按钮,芯片通过地址解析这个网页可以实现

网友M:
移植 UIP,在TCP基础上 解析HTTP协议,HTML文件放在SD卡上,或转成数组存FLASH

网友N:
做些简单的应该可以,移植UIP后,在STM32上创建个服务器,PC端浏览器通过输入IP-端口(stm32上的IP地址),进行连接,SMT32上解析相应的GET,POST请求 比如控制LED,调LCD背光啥的

网友D:
原理其实不难,首先要能进行TCP/IP通信.   ARP表的沟通及更新.  再来就是对于 TCP 端口80进行监听.   然后浏览器端与服务器端会进行沟通就完成的web服务器的初步功能.

网友O:
用STM32做WEB服务器 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换个高级平台 +操作系统,大把现成的 WEB服务器源码,直接下载过来移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