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中的数据问题

楼主(2015-12-19):
STM32 ADC中连续转换执行,想问一下,当第1次转换结束的时候,数据是存放到ADC_DR寄存器中,那么此时,如果没有及时把数据读走的话,那么第2次转换结束后,此时,转换得到的AD数据将会放到什么地方?

网友A:
不取走就会被覆盖

网友B:
寄存器中存放的是转换后的最新数据,也就是说最新的数据会覆盖之前的数据。
为了避免数据被覆盖,一种做法是在转换完成后产生一个中断,在中断函数里将数据存放到自定义的堆栈中,等待其他函数的读取。

网友C:
标准的操作流程是,只有取走AD值后,才会进行下一次转换

网友D:
你可以把一定时间内采集到的数据放到数组中,然后进行处理,这样就好多了

网友E:
多通道多次采集的话,建议用DMA通道,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不过读到的值,还是需要及时处理的。

网友F:
你可以把这些数据存到其他地方,比如SD卡之类的存储器件

网友G:
反正是实时的,你可以每次累加,然后取个平均值,这样又好看,又稳定

网友H:
建议数据的读取完毕后放到数组中,这样就可以简单的实时保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反正是实时的,你可以每次累加,然后取个平均值,这样又好看,又稳定

实时的滤波是必须的,其实这样速度很快,根本不影响的。

楼主(2016-01-23):
引用 网友C:
实时的滤波是必须的,其实这样速度很快,根本不影响的。

用什么滤波方法好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数据的读取完毕后放到数组中,这样就可以简单的实时保存了。

我就是准备保存到数组中的,可是内存不够了,保存一个就占4个字节了,好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