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如何将程序烧写到Flash?

楼主(2015-12-19):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DSP28335如何将程序烧写到Flash?
谢谢~

网友A:
烧写Flash的资料应该很多的,但要小心别锁了

网友B:
是用的CCS那个版本
还有    是要通过串口烧写还是CCS  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的CCS那个版本
还有    是要通过串口烧写还是CCS  load

完成烧写了,谢谢热心回复 :)

网友C:
烧写Flash的时候别中断

网友D:
完成烧写了,谢谢热心回复

楼主用的什么方法烧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