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读日文翻译书也够折磨人的!

楼主(2015-12-19):
op应用技巧一书,第53
原标题[在低噪声电路中低噪声器件是很有用的]

这句话,读起来费劲。倘若是在"中"字后加个,号,或者把低噪声器件5个字提到最前面来,也符合汉语句序习惯。

原文第一句[仅仅op放大器的性能就有很多不符合低噪声电路的要求,但可以借助低噪声FET或低噪声晶体管使低噪声电路变的更好]

这一段,读了5遍也看懂啥意思!!!!泪奔。。。逗号后面那句,"使"字前加逗号很费事么?

楼主:
原文■表5.3为低噪声FET的示例。(示例二字估计是直译)。FET有很多种,除了超过10M频率以上的FET外,按以下要领,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这段读起来磕磕碰碰,勉强能看懂大意。

原文■暂且不考虑MOSFET,虽然MOSFET的频率特性好,但1/f噪声大还是不使用好。

根据汉语习惯,这样翻译更好[虽然MOSFET的频率特性好,但是由于1/f噪声大,还是不使用为好,故暂且不考虑MOSFET]
即便如此,也是病句,说什么"好""大"时,必须给出比较对象。

网友A:
赞同板凳观点,接受现状,不那么挑剔。
几十年前读译文书,语法行文问题当属日本为最。
好在它们不是文学名著,多看几遍对应上下还是可以看懂。恰巧学习也需要这样反复用心去读去解,不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赞同地板观点,接受现状,不那么挑剔。
几十年前读译文书,语法行文问题当属日本为最。
好在它们不是文学名 ...

地板是谁在坐?:lol

网友C:
想必是原有一帖,后来被删掉了,于是序号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必是原有一帖,后来被删掉了,于是序号变了。

不是,是俺见一"板"字,顺口"地板",昏头花眼!

网友D:
打算学个日语

网友E:
翻译好久的书了,版本一直没更新,可以理解。

网友F:
天朝的书,早先是没标点的,所以就得加上一堆的这乎者也...
后来就在右侧加也个红圈,以示一个停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算学个日语

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起码懂3-5门外语,马克思就是典范。
搞电路的懂英文巨多,谁要再懂点日文,法文,俄文,德文,可用参考文献就多了。可惜没有马克思那样慧根,快速掌握新语言的能力。不然不会学了10几年英文,还是哑巴英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翻译好久的书了,版本一直没更新,可以理解。

邓学译,电子科技大学张冰教授协助,但是文不达意的地方太多,说明书稿审核没过关。
比如第二章把低功耗翻译成低功率,意思变了。随便一翻,37页的[MAX439的相位补偿小,实现了25M的增益带宽积分],何意?
39页很多地方看不懂。比如"当输入电压小时,可以使用高精度OP放大器",这个电压指的是共模还是差模?又说"信号频率为DC信号时,这样的放大器称为mV放大器",跟前面一句更是矛盾,mV指的是信号电平,而这段定义的是信号频率?!!

"音频信号里有很多mV信号",这句啥意思啊?????

"对于OP放大器的补偿电压,音频放大器中是可以忽略的",这是啥意思???????

"只要注意音频带宽上的噪声就可以了"。倘若把"上"改成"内,还好理解些。

"图3.1给出了OP07的内部补偿电压调整技术",估计是把"失调"翻译成了"补偿"。

这本书读起来可谓举步维艰!!!

网友G:
以你以往自诩的水平,现在还像初学者一样,还一个字一个字费劲读这本书,不可思议啊

网友H:
冈村迪夫的《OP放大电路设计》翻译才是最烂的,四个字形容就是狗屁不通。估计是找日语系本科生翻译的。

网友A:
翻译,就像做所有事情一样,因人而异。
若以28定律论呢,即便翻译地再好,仍有8成读者无法精通;同理,即便再差,那其余2成依然会津津有味。

网友I:
14 楼说的那本才是气死人的翻译,楼主说的那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你以往自诩的水平,现在还像初学者一样,还一个字一个字费劲读这本书,不可思议啊 ...

正道学分立件电路才2-3年,绝对是初学者。
不过学完IC再学分立,不像想象中那么难,而且有理论基础后再读鬼子的书,发现很多知识都似曾相识。比如此书97页的图5.11,那两个等效噪声电阻和IC书上的一样。
再比如此书最后一页,说负载CL在0.01和数uF之间时,TL431是不稳定的,很多人就想不通了:CL越大越不稳定才对啊!!!!这怎么10uF真么大反而稳定了?!"实用主义工程师"记住稳定范围就了事了,爱刨根问底的工程师则会问个为什么!

网友I:
偶日语还行,就是一直找不到原版,日本人版权意识太好了,日文专业书比英文难找多了 残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正道学分立件电路才2-3年,绝对是初学者。
不过学完IC再学分立,不像想象中那么难,而且有理论基础后再读 ...

学懂自动控制原理或信号与系统的都很容易想想清楚为什么电容大了不稳定。
这个问题在稳压芯片中也是存在的,这本书提出的用串那么大电阻的方法在稳压芯片输出是不行的,稳压芯片要输出电流,所以可以找一些ESR比较大的电容,即一些比较差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反而容易使得稳压芯片稳定。所以只能根据手册选取所需的容值范围或ESR范围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懂自动控制原理或信号与系统的都很容易想想清楚为什么电容大了不稳定。
这个问题在稳压芯片中也是存在 ...

你看贴不仔细。
倘若是你说的这些,容易懂。
但我上面说的是小也稳定,大也稳定,不大不小(0•01--几uF)却不稳定。why?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看贴不仔细。
倘若是你说的这些,容易懂。
但我上面说的是小也稳定,大也稳定,不大不小(0•01--几uF ...

TL431就是个反馈控制电路,建个模型仿真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了
没有理由说电容越大越不稳定,如果是只是一阶的情况,无论电容都大都稳定,因为一个电容最大只能引起90°相移。
控制上说,加电容可改善稳定性,也可以导致不稳定。电容大了,高频衰减大,从这边说,改善稳定,但电容大了,增加了相位滞后,使得相位裕度变小,甚至不稳定。所以小也稳定,大也稳定,中间不稳定很正常,得看模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看贴不仔细。
倘若是你说的这些,容易懂。
但我上面说的是小也稳定,大也稳定,不大不小(0•01--几uF ...

给你看一个TL431手册上的图,稳定、不稳定区域更复杂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看一个TL431手册上的图,稳定、不稳定区域更复杂的情况

你这个图,不就是我说的"小也稳定,大也稳定,中间不大不小的不稳定"么?
感情说了半天,你根本没看鬼子那本书!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图,不就是我说的"小也稳定,大也稳定,中间不大不小的不稳定"么?
感情说了半天,你根本没看鬼 ...

你的理解力真让人着急啊
给你解释了为什么"小也稳定,大也稳定,中间不大不小的不稳定",再给你一个更复杂的情况,让你知道再复杂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得看模型

楼主:
「控制上说,加电容可改善稳定性,也可以导致不稳定。电容大了,高频衰减大,从这边说,改善稳定,但电容大了,增加了相位滞后,使得相位裕度变小,甚至不稳定。所以•••••」

你这个解释利用了RC的频率特性,根据极点幅频图衰减特点,得出越衰越稳结论。又根据相应的相频图延迟滞后的特性,得出越滞后越稳定的结论。

也就是说,对于完全相同的一个东西(RC等效模型),仅仅是观察角度不同(看幅频关系?相频关系),便得出完全相反结论(前稳而后不稳)?!这就是小学语文中自相矛盾故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控制上说,加电容可改善稳定性,也可以导致不稳定。电容大了,高频衰减大,从这边说,改善稳定,但电容大 ...

我很无语,信号与系统或自控原理,你看得就是迷迷糊糊雨里雾里。
之前你还有个帖子是所谓的反常收敛域 https://bbs.21ic.com/icview-7721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很无语,信号与系统或自控原理,你看得就是迷迷糊糊雨里雾里。
之前你还有个帖子是所谓的反常收敛域 ht ...

你看俺瞎猜你看,你会说有道理,而不会说:真无语!

为何CL大了很稳定?因为CL足够大,则输出端变为了主极点,CL就成了主极点补偿电容,自然是CL越大,主极点越低,f尚未到次极点处,幅频就衰减到1了,系统自然稳定了。
为何CL越小越稳定?因为CL小时,输出端对应的是次极点,当然是CL越小,次极点越高,可以想象,当次极点在2•2GBW处,相位欲度有60来度,系统当然稳定了。
CL不大不小时,刚好是上面两种情况的缝隙,自然不稳了。

以上观点,纯属瞎猜。诸君勿当真。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看俺瞎猜你看,你会说有道理,而不会说:真无语!

为何CL大了很稳定?因为CL足够大,则输出端变为了 ...

看模型看模型
不是一阶系统,当然会出现复杂情况。
一阶、二阶、三阶、以及参数不同,模型不一样情况不一样,看我的贴图,会出现随电容变化会出现 稳定区域-不稳定区域-稳定区域-不稳定区域 这种更复杂的情况 有什么可奇怪的
根据模型,写个传递函数,matlab绘图,就出来了
当然,电子工程师没必要做真正这些仿真,知道就行,厂家手册或应用文档都比较清楚

网友J:
确实,无语!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控制上说,加电容可改善稳定性,也可以导致不稳定。电容大了,高频衰减大,从这边说,改善稳定,但电容大 ...

如果模型只有一个RC,永远都是稳定的。
有复杂情况,说明不是这种一阶的情况。

对。一阶总是稳定的,现在明显不是简单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看模型看模型
不是一阶系统,当然会出现复杂情况。
一阶、二阶、三阶、以及参数不同,模型不一样情况不一 ...

现在其实也不要写传递函数了,现在电路仿真软件直接绘相频幅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模型看模型
不是一阶系统,当然会出现复杂情况。
一阶、二阶、三阶、以及参数不同,模型不一样情况不一 ...

看模型?我给你个CMOS电路的一小部分--偏置电路,几个管子而已,你要是能看出或计算出其输出偏置电流是多少,我给你1k快钱!

分立件中用VBE=0•6V,加欧姆定律,管子偏置计算唾手可得。对于高性能模拟芯片,连门都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模型?我给你个CMOS电路的一小部分--偏置电路,几个管子而已,你要是能看出或计算出其输出偏置电流是多 ...

我有不是微电子工程师,我又不造芯片,我只是用芯片而已。
知道芯片基本原理、结构、典型参数和特点即可。
如果要仿真,要搞到版图回来建模?我傻了?
告诉器件厂家一般提供模型,拿回来仿真,比如tl431:
http://www.ti.com/product/TL431/toolssoftware

网友H:
许剑伟写过一篇《TL431 电路原理及频率特特性的研究》,里面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
http://www.fjptsz.com/xxjs/xjw/rj/100.htm
百度文库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1d99d818964bcf84b9d57bd1.html
有没有看的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许剑伟写过一篇《TL431 电路原理及频率特特性的研究》,里面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
http://www.fjptsz.com/x ...

这篇**我10年看过,文中用了大量不合理的假设数据,仿真结果和厂家手册还能差不多,说明作者必定阅读过431包括频率响应在内的**,然后进行了迭代反推。

工程上,判断稳定性根本不能这样干,10来个管子,用小号字体计算了16页,起码耗掉3天时间!加上计算前要阅读文献,以帮助大致判断工作点和频率响应等,总共得1周左右。
太漫长了。。。
工程上肯定不会这么干的,而是简单地根据电路结构(共射?共基等),把晶体管放大级分成增益级和放大级两大类,进而数一下环内有几个增益级,就能判断出个大概了。
如果像许剑伟这样详细地计算一周,早下岗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正道学分立件电路才2-3年,绝对是初学者。
不过学完IC再学分立,不像想象中那么难,而且有理论基础后再读 ...

楼主怎么学的IC和分离呀,我都是看小鬼子的书籍,但是小鬼子的书籍感觉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怎么学的IC和分离呀,我都是看小鬼子的书籍,但是小鬼子的书籍感觉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

没有美军的相关理论基础,不易看懂日军过于简洁的设计。

当然,日军也有不少理论性很强的著作,美军也有实践性很强的设计类cookbook。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有美军的相关理论基础,不易看懂日军过于简洁的设计。

当然,日军也有不少理论性很强的著作,美军也有 ...

能否推荐点书籍或者给点建议学习的方法步骤,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