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XTR117使用问题,这个地该怎么接。。。。

楼主(2015-12-19):
这个是目前的电路图,其中xtr117的3脚接地了,和其供电15A是同一个地,这么接是错的。看了一些资料,没明白这个3脚该怎么接,前段输入的Vdc是不是需要隔离?在隔离情况下我也测试了,输出不对。有没有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这个该怎么接

楼主:
在线等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图

2,3脚应该是电流的输入,你加个电容就不对了,应该直接接vdc的正负即可。

网友B:
是的, 2,3 脚是信号输入端, 应该直接从这两个脚输入信号. 另外 Rin 这个电阻也不能省.
要强调的一点, 这个器件并非是隔离放大器.
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建议楼主先好好阅读一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图

2,3脚应该是电流的输入,你加个电容就不对了,应该直接接vdc的正负即可。

那个电容是滤波电容,电容后面的电阻才是输入电阻Rin,直接接是有问题的,因为Vdc的地和xtr117的供电电源地是一个地。这样如果3脚接地,直接就给4脚输出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电容是滤波电容,电容后面的电阻才是输入电阻Rin,直接接是有问题的,因为Vdc的地和xtr117的供电电源 ...

看到了,电容另一端的地是VDC的地。你仔细看看3脚和4脚的内部图,4脚是不会短路的。

楼主:
如果3端直接接供电电源的地,R2的电位就是零。Io的电流可以理解为从Rlim流过的,经R2后流到4脚的,再经过Rl回到电源地的。如果3脚接地,电流就不会走R2,会直接从3脚流回地,这也就是我我说的短路状态。如果按照您说的,我这个电路的解法应该没有错,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RL电压就是非常稳定的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电容另一端的地是VDC的地。你仔细看看3脚和4脚的内部图,4脚是不会短路的。 ...

如果3端直接接供电电源的地,R2的电位就是零。Io的电流可以理解为从Rlim流过的,经R2后流到4脚的,再经过Rl回到电源地的。如果3脚接地,电流就不会走R2,会直接从3脚流回地,这也就是我我说的短路状态。如果按照您说的,我这个电路的解法应该没有错,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RL电压就是非常稳定的零。

网友A:
又查了查数据手册,这是官方评估板的一个图

你的Vreg是如何接的呢,Rl是如何接的,这个电压是如何测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查了查数据手册,这是官方评估板的一个图

你的Vreg是如何接的呢,Rl是如何接的,这个电压是如何测量的呢 ...

Vreg 没有使用,悬空。RL一端接4脚,另一端接vloop的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Vreg 没有使用,悬空。RL一端接4脚,另一端接vloop的地了

我看手册这个,Vreg是接着的,试试把这个接上。你这么接Rl,不就是相当于把Rl下拉了么,量到的电平肯定是0了。

网友C(2016-12-09):
LZ的电路调试好了吗?分享一下大家学习下,我打算用这个颗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