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ADC采集问题

楼主(2015-12-19):
我之前做了一块28335的板子,实现了AD采集功能,采集结果基本正常。
现在重新做了一块,原来使用的是DSP型号是TMS320F28335PGFA,现在换成了TMS320F28335PTPQ,两者封装一致。原来使用AD时未使用的通道悬空,现在未使用的通道全接了模拟地。
现在的问题是:在原印制板上采集正常的程序,放到新的印制板上,采集结果全为0.
请问各位高手,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A:
这个看下你的ad采集的机制的,需要分清楚采集通道的。

网友B:
楼主问题描述得不是很清晰,ADC采集功能不正常,其他的功能呢?两块板子DSP封装不同,可能其pin脚的分布和PCB布局会有区别,有核查吗?

网友C:
这个跟你的ad转换模式的采用是否有关系的?

网友D:
原来使用的是DSP型号是TMS320F28335PGFA,现在换成了TMS320F28335PTPQ,两者封装一致

两者的引脚对应的功能一直吗

网友E:
楼主找到是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F:
楼主是哪里的

网友G:
参考等 是否有问题      A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