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HMC5883L读取到的磁传感器数据不变

楼主(2015-12-19):
我用STM32读取HMC5883L,采用正点原子的IIC驱动(模拟IIC),
在运行时读取到的磁传感器数据始终不变。我看了IIC的SCL和SDA引脚,上面的波形都是正常的。
同时采用同样驱动的加速度和陀螺仪六轴传感器的数据是改变的。
另外就是在debug时读取到的磁传感器数据是正确的,在烧录完程序之后运行也是正常的,
但一旦断电重启,在运行时读取到的磁传感器数据就是不变的。
被这个问题困扰好几天了,一直没有找出原因。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2016-04-07):
应该是没有焊接好

楼主(2016-09-21):
后来发现用硬件IIC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至于模拟IIC为什么出现这种问题,暂时还是无解,先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