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SKEAZ128的GPIO和UART模式如何切换

楼主(2015-12-19):
输出波形是0X55;前面切换到GPIO模式无效!使用MCU为SKEAZ128

网友A:
GPIO初始化是如何操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初始化是如何操作的啊

这就是初始化GPIO,用的是苏大的KEA库

网友B:
KEA系列每个引脚上都复用很多其他功能,而其他功能优先级往往高于IO口功能。
所以建议你程序里查看一下该引脚上其他功能是否在IO口之前使能了,以免IO功能被其他功能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A系列每个引脚上都复用很多其他功能,而其他功能优先级往往高于IO口功能。
所以建议你程序里查看一下该引 ...

使能了。现在我先不用GPIO转UART。我用他自带的寄存器来写。遇到了点困难
0X55前面的好像是一个周期的方波。可应该是14位的0和2为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能了。现在我先不用GPIO转UART。我用他自带的寄存器来写。遇到了点困难
0X55前面的好像是一个周期的 ...

有测试过苏大SD-FSL-KEA-CD(V2.0)KDS3.0-20150919里的UART例程吗? 是否也会出现这样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测试过苏大SD-FSL-KEA-CD(V2.0)KDS3.0-20150919里的UART例程吗? 是否也会出现这样的波形? ...

我用的就是苏大的库,不过我把他该成KEIL5来做开发环境。因为S32DS调试不了。
能发送GPIO和UART,但好像没有历程讲LIN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苏大的库,不过我把他该成KEIL5来做开发环境。因为S32DS调试不了。
能发送GPIO和UART,但好像没 ...

苏大的例程是在KDS3.0集成开发环境下作的,所以你用S32DS可能会有点问题。
暂时就在飞思卡尔官网的KEA: 超可靠的、基于ARM的KEA汽车和工业微控制器(MCU)  软件与工具页面看到过LIN2.x and SAE J2602 Stack (REV v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