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一个开关控制两个灯的简单程序。

楼主(2015-12-19):
开关合上 LED1亮 LED2灭  断开后再合上LED1灭 LED2亮 断开后再合上LED1灭 LED2亮  依次循环。程序该怎么写?我自学单片机,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用异或方式,每次判断开关状态后异或运算LED状态

网友B:
LED灯状态取反。

网友C:
这个,可以用异或运算,可以用逻辑判断,甚至不要MCU,一个触发器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