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接口的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19):
最近在用到STM32的片子,在设计JTAG下载的接口电路时出现了疑问,JTAG接口的上拉电阻要不要接呢?

网友A:
手册中是说,内部有上拉,可以不用加的

网友B:
手册中是这么说的
为了避免出现任何不受控制的I/O电平,STM32F10xxx在JTAG输入引脚内部嵌入了上拉和下拉
电阻:
●  JNTRST:内部上拉
●  JTDI:内部上拉
●  JTMS/SWDIO:内部上拉
●  TCK/SWCLK:内部下拉

一旦JTAG的I/O被用户代码释放,GPIO控制器就再次取得了控制权。复位时这些I/O口的状态被
设置到相应的状态:
●  JNTRST:带上拉的输入
●  JTDI:带上拉的输入
●  JTMS/SWDIO:带上拉的输入
●  JTCK/SWCLK:带下拉的输入
●  JTDO:浮空输入
软件可以把这些I/O引脚用作普通的I/O。
内部有上拉了,就不用外部上拉了吧

网友C:
JTAG的IEEE标准推荐对TDI,TMS和nTRST上拉,但是对TCK没有特别建议。为了符合标准,还是上拉好

网友D:
一直都没加过。

网友E:
你看看ST官方的板子就知道了,一切按照官方的板子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ST官方的板子就知道了,一切按照官方的板子来

我看到ST的官方电路确实有上拉的

网友G:
我没有放电阻,直接IO拖出来,下载是OK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ST的官方电路确实有上拉的

那就加上,实际测试下,不用上拉是否可以下载呢

网友H:
还是上拉保险点,有的引脚复位后状态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外部的上拉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就加上,实际测试下,不用上拉是否可以下载呢

试了试,不加上拉也是可以的,但就是有点不稳定,有连接不上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试了试,不加上拉也是可以的,但就是有点不稳定,有连接不上的情况。

那还是保险点,加上吧。话说,纠结这个问题也没意思,照ST的电路,加上就好了,才几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