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原理图及源程序

楼主(2015-12-19):
这是一款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原理图,这款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板电路简单,制作容易,无需进行调试,电路焊焊接好后,下装程序后即可工作。

楼主:
#include <REG2051.H>
#define k1 P3_4
#define csbout P3_5 //超声波发送
#define csbint P3_7 //超声波接收
#define csbc=0.034
#define bg P3_3
unsigned char csbds,opto,digit,buffer[3],xm1,xm2,xm0,key,jpjs;//显示标识
unsigned char convert[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段码
unsigned int s,t,i, xx,j,sj1,sj2,sj3,mqs,sx1;
bit cl;

void csbcj();
void delay(j); //延时函数
void scanLED(); //显示函数
void timeToBuffer(); //显示转换函数
void keyscan();
void k1cl();
void k2cl();
void k3cl();
void k4cl();
void offmsd();

楼主:
void main() //主函数
{
EA=1; //开中断
TMOD=0x11; //设定时器0为计数,设定时器1定时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ET1=1; //定时器1中断允许
TH0=0x00;
TL0=0x00;
TH1=0x9E;
TL1=0x57;
csbds=0;
csbint=1;
csbout=1;
cl=0;
ōpto=0xff;
jpjs=0;
sj1=45;
sj2=200;
sj3=400;
k4cl();
TR1=1;
while(1)
{
keyscan();
if(jpjs<1)
{
csbcj();
if(s>sj3)
{
buffer[2]=0x76;
buffer[1]=0x76;
buffer[0]=0x76;
}
else if(s<sj1)
{
buffer[2]=0x40;
buffer[1]=0x40;
buffer[0]=0x40;
}
else timeToBuffer();
}
else timeToBuffer(); //将值转换成LED段码
offmsd();
scanLED(); //显示函数
if(s<sj2)
bg=0;
bg=1;
}
}

楼主:
void scanLED() //显示功能模块
{
digit=0x04;
for( i=0; i<3; i++) //3位数显示
{
P3=~digit&opto; //依次显示各位数
P1=~buffer; //显示数据送P1口
delay(20); //延时处理
P1=0xff; //P1口置高电平(关闭)
if((P3&0x10)==0) //判断3位是否显示完
key=0;
digit>>=1; //循环右移1位
}
}

void timeToBuffer() //转换段码功能模块
{
xm0=s/100;
xm1=(s-100*xm0)/10;
xm2=s-100*xm0-10*xm1;
buffer[2]=convert[xm2];
buffer[1]=convert[xm1];
buffer[0]=convert[xm0];
}

楼主:
void delay(i)
{
while(--i);
}

void timer1int (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TH1=0x9E;
TL1=0x57;
csbds++;
if(csbds>=40)
{
csbds=0;
cl=1;
}
}

void csbcj()
{
if(cl==1)
{
TR1=0;
TH0=0x00;
TL0=0x00;
i=10;
while(i--)
{
csbout=!csbout;
}
TR0=1;
i=mqs; //盲区
while(i--)
{
}
i=0;
while(csbint)
{
i++;
if(i>=2450) //上限值
csbint=0;
}
TR0=0;
TH1=0x9E;
TL1=0x57;
t=TH0;
t=t*256+TL0;
s=t*csbc/2;
TR1=1;
cl=0;
}
}

楼主:
void keyscan() //健盘处理函数
{
xx=0;
if(k1!=1) // 判断开关是否按下
{
delay(400); //延时去抖动
if(k1!=1) // 判断开关是否按下
{
while(!k1)
{
delay(30);
xx++;
}
if(xx>2000)
{
jpjs++;
if(jpjs>4)
jpjs=0;
}
xx=0;
switch(jpjs)
{
case 1: k1cl();break;
case 2: k2cl();break;
case 3: k3cl();break;
case 4: k4cl();break;
}
}
}
}

楼主:
void k1cl()
{
sj1=sj1+5;
if(sj1>100)
sj1=30;
s=sj1;
}
void k2cl()
{
sj2=sj2+5;
if(sj2>500)
sj2=40;
s=sj2;
}

void k3cl()
{
sj3=sj3+10;
if(sj3>500)
sj3=100;
s=sj3;
}

void k4cl()
{
sx1=sj1-1;
sx1=sx1/csbc;
mqs=sx1/4.5;
}

void offmsd()
{
if (buffer[0] == 0x3f)
buffer[0] = 0x00;
}

网友(2016-05-03):
原理图看不懂啊

网友A:
把PCB图,当原理图,LZ有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