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单片机中的flash 的操作

楼主(2015-12-19):
GD32单片机的flash的读写操作是否跟stm32一样呢?
  stm32单片机的写操作前都需要保证该区间是被擦除过了的,,那么GD32是否一样么?

楼主:
这个是stm32的读写操作的,如下:
在进行写操作之前先进行擦除的操作,而擦除跟写操作的都需要先接触区间锁定的,再擦做的。。。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_ErasePage(0x0800a000);
FLASH_ErasePage(0x0800a400);
FLASH_Lock();

楼主:
上边是擦除操作的,擦完后在进行写操作的,不过都需要双字节的写入才可以的:
FLASH_Unlock();
for(L_count=0;L_count<1024;L_count++)
  FLASH_ProgramHalfWord((0x0800a000+L_count*2),accXYZ[L_count]);
FLASH_Lock();

网友A:
这个在擦除、写操作前都需要进行解锁操作的,那么我问下读出数据的时候需不需要呢?

网友B:
这个要是读取数据的怎么办?
有没有代码分享的?

网友C:
这个我用过的,读取数据的
                LOCAL_ID =(*(u16*)0x0800f002);
                T_count =(*(u16*)0x0800f004);

网友C:
读取数据额话注意是双字节的读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