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低功耗设计关于不欧诺个管脚IO口的设计

楼主(2015-12-19):
   一般来说,老是在一些涉及文献当中说单片机当中,为了低功耗设计的需要,不用的IO管脚的一般都要做处理的,有见过说直接接地处理的,也有说直接悬空处理掉,还有说接电容的,,现在倒有些糊涂了,大家讨论下,那种做法才是有效合理的呢?

网友A:
这个需要根据不同的型号的单片来确定的吧。

网友A:
这个是详细解释管教的处理的:CMOS器件引脚由N沟道和P沟道场效应管,通常在一个时刻,只有一个管子是开通的,但是,有一个非常短的时间转换期,这两种管子都会部分导通,在一个管子关闭而另一个开启的时候。一个没有端接的输入口可能振荡或在一个中间电平上浮动,导致所有场效应管设备都将在一个微导通的状态,导致了管子的损耗,增加了噪声,并要消耗额外的电源电流。

网友A:
所以针对输入性管脚的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将每个未使用的引脚拉到VSS或VDD。

网友B:
悬空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详细解释管教的处理的:CMOS器件引脚由N沟道和P沟道场效应管,通常在一个时刻,只有一个管子是开通的 ...

一般要给io一个固定的电平或者状态,让io耗电最小

网友C:
不管怎样说,在进入低功耗之前的,让IO口的处于最低的工作功耗状态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D:
不用的直接悬空的就可以的

网友E:
置到三态上。

网友E:
高阻态的,fpga就这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