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C串口发送至STM32,STM32回传给PC,悬赏已支付,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12-19):
就这么个简单的案例:PC串口发送至STM32串口2,STM32回传给PC串口。
这个工程是我自己新建的,在好几个别人的工程上修改都是OK的,为啥我自己新建的就出问题?
帮我调试OK的,直接100元(精通STM32的人只需要2分钟或许就能找出问题所在)
发送是OK的,因为能发送常数字符串到电脑;
接收不行,中断标志一直接收不到。

问题已经解决,是板子芯片出问题了,换芯片就好了!虽然不是软件问题,100元酬劳已支付给辛苦人员,他QQ是936239572,挺热心的!

楼主:
main.c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RS232_Send_Data(unsigned char *send_buff, unsigned int length);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
  *  USART2_TX -> PA2 , USART2_RX ->        PA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TC);
}

void RS232_Send_Data(unsigned char *send_buff,unsigned int length)
{
        unsigned int i = 0;
        for(i = 0;i < length;i ++)
        {
                USART2->DR = send_buff[i];
                while((USART2->SR&0X40)==0);
        }
}
//
#define RS232_REC_BUFF_SIZE                                100
extern unsigned char RS232_REC_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RS232_buff[RS232_REC_BUFF_SIZE];
extern unsigned int RS232_rec_counter;

unsigned char a[12] = "abcdefghij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USART_Configuration();

        while (1)
        {

                if(RS232_REC_Flag == 1)//
                {

                RS232_REC_Flag = 0;
                RS232_Send_Data(RS232_buff,RS232_rec_counter); //
                RS232_rec_counter = 0;        //
                }

        }
}

楼主:
stm32f10x_it.c文件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RS232_buff[RS232_rec_counter] = USART2->DR;//
                RS232_rec_counter ++;
/******************/
                if(RS232_rec_counter == 2)        //
                {
                                RS232_REC_Flag = 1;
                }
        }
}

楼主:
stm32f10x_it.h文件
//----------------------------------------------------------------------------------------

#ifndef __STM32F10x_IT_H
#define __STM32F10x_IT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 Exported functions ------------------------------------------------------- */

#define RS232_REC_BUFF_SIZE                                100
#define RS232_END_FLAG1        '?'                        //
#define RS232_END_FLAG2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S232_REC_Flag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S232_buff[RS232_REC_BUFF_SIZE];//
volatile unsigned int RS232_rec_counter = 0;//

void NMI_Handler(void);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void SVC_Handler(void);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STM32F10x_IT_H */

网友:
#include"ctype.h"

DigitalOut led[4]={ DigitalOut(LED1), DigitalOut(LED2), DigitalOut(LED3), DigitalOut(LED4)};

Serial pc(USBTX,USBRX);

char cmd;

char lednumber;

int main() {

    while (1)

    {

        pc.printf("Please send you command as L(O,T)1(2,3,4) ,L1 means light led1 \r\n");

        while (1)

        {

            cmd=pc.getc();

            if (cmd!= ' ')

                break;

        }

        while (1)

        {

            lednumber=pc.getc();

            if (lednumber!= ' ')

                break;

        }

        while (pc.getc()!='\r')

            ;

        while (pc.readable())

            pc.getc();

        cmd=toupper(cmd);

        int ledindex=lednumber-'0';

        switch(cmd)

        {

        case'L':

            led[ledindex-1]=1;

            break;

        case'O':

            led[ledindex-1]=0;

            break;

        case'T':

            led[ledindex-1]=!led[ledindex-1];

            break;

        }

    }

}

网友A: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 ENABLE);
这个初始化的时候别开启,等发送数据的再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 ENABLE);
这个初始化的时候别开启,等发送数据的再开启 ...
不开启也不行。
你手头有板子没?帮我检查一下嘛,发送至PC没问题,就是STM32接收有问题;
由于全部是我新建的,我从stm32f10x.h中的系统时钟,外部时钟,外部设备,都已经检查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开启也不行。
你手头有板子没?帮我检查一下嘛,发送至PC没问题,就是STM32接收有问题;
由于全部是我新 ...

身边没有STM32F1系列的板子,所以没法实际DEBUG调试;
你跟别人的范例对比下查找问题

网友B:
你把USART_IT_TXE 中断关了;
你打开了TXE中断,但却用了查询发送,中断里又没有关TXE中断,所以这个中断一直会不停的进入、退出;
怀疑你程序现在是不停的进行TXE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USART_IT_TXE 中断关了;
你打开了TXE中断,但却用了查询发送,中断里又没有关TXE中断,所以这个中断一 ...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将USART_IT_TXE 中断关了,只保留接收中断
你说我打开了TXE中断,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身边没有STM32F1系列的板子,所以没法实际DEBUG调试;
你跟别人的范例对比下查找问题 ...

对了,给一个人帮我改,他居然说是我复用时钟没使能!
我分析了下,不可能是这个问题,因为串口2是IO口的默认复用功能,不是重映射来的,所以不用打开复用时钟!
我按照他说的试了一下,没啥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USART_IT_TXE 中断关了;
你打开了TXE中断,但却用了查询发送,中断里又没有关TXE中断,所以这个中断一 ...

还有,我这么测试过,在别人的工程中,将断点放在接收中断标志处,全速运行时可以到达;
但是我的不行,也就是放在我代码的
                if(RS232_REC_Flag == 1)//RS232½ÓÊÕµ½ÁËÊý¾Ý
                {

                RS232_REC_Flag = 0;
这里

网友C:
哈 这倒是算悬赏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 这倒是算悬赏贴

那你还不赶紧上,分分钟100元到手,O(∩_∩)O哈哈~

网友D:
你没有配置NVICZ中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还不赶紧上,分分钟100元到手,O(∩_∩)O哈哈~

还是嗑瓜子看别人拿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配置NVICZ中断

加入如下中断优先级配置,也不行
void Init_NVIC(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ÒåÒ»¸öNVICÏòÁ¿±í½á¹¹Ìå±äÁ¿
/*
        #ifdef  VECT_TAB_RAM                                                          //ÏòÁ¿±í»ùµØÖ·Ñ¡Ôñ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½«0x20000000µØÖ·×÷ΪÏòÁ¿±í»ùµØÖ·(RAM)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½«0x08000000µØÖ·×÷ΪÏòÁ¿±í»ùµØÖ·(FLASH)
        #endif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ÉèÖÃÖжÏ×é Ϊ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ÅäÖô®¿Ú1ΪÖжÏÔ´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ÉèÖÃÕ¼ÏÈÓÅÏȼ¶Îª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ÉèÖø±ÓÅÏȼ¶Îª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ʹÄÜ´®¿Ú1ÖжÏ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ù¾Ý²ÎÊý³õʼ»¯ÖжϼĴæÆ÷
}

网友E:
1、初始化配置不能使能发送中断;//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 ENABLE);
2、加入中断优先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入如下中断优先级配置,也不行
void Init_NVIC(void)
{

试一下吧,我再按你的格式要求改改
先看看能能不再你的板子上运行
我用原子的mini板子没有问题
可以的话我改完了把工程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初始化配置不能使能发送中断;//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 ENABLE);
2、加入中断优先级。 ...

不能成功,再次感谢,我再买个其他的开发板试试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吧,我再按你的格式要求改改
现看能能不再你的板子上运行

不能成功,也感谢你,算了,不想弄了,我去买其他开发板来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能成功,再次感谢,我再买个其他的开发板试试

那可能是板子问题了,我的板子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可能是板子问题了,我的板子是可以的。

我也测试了确实有点问题

网友D:
我测试用的
串口波特率 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用的
串口波特率 9600

你也是同意可能是我的板子的问题吧?

网友D:
这个是19200的  你再测试一下
串口中断函数自己改下 或者我给你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可能是板子问题了,我的板子是可以的。

你用的我上面的代码测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也是同意可能是我的板子的问题吧?

如果还不行的话  可能你的板子有问题

网友D:
你板子的问题 他的程序发6个数据 最后两个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还不行的话  可能你的板子有问题

你帮我全部改好了,我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我上面的代码测试的?

是的,你用我那个main.c 文件直接替换你工程里面的main.c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你用我那个main.c 文件直接替换你工程里面的main.c看看。

直接替换,测试不能回传,你用这个工程在你板子上测试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板子的问题 他的程序发6个数据 最后两个回不来

你说的他的程序,是指谁的程序?

网友F:
100块,这么个问题,有没有出啊

网友D:
兄弟 兑现吧  程序我给你改好的  加了你需要的    RS232一帧数据结束标志位      测试(两块板子测试,一个原子的 一个是自己画的)没有问题

网友G:
建议楼主:如果使用keil,keil\ARM\Examples\ST\STM32F10xFWLib\Examples\USART这个目录有相关示例代码,你替换USART1为你需要的USART2,如果使用的STM32标准库有例子,里面也有USART相关代码,参考一下就好,里面配置都是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 兑现吧  程序我给你改好的  加了你需要的    RS232一帧数据结束标志位      测试(两块板子测试,一个 ...

用了你的,怎么还是不行

这个开发板有可能是板子芯片的问题,等新开发板到了再验证。

这个开发板给的例程也只是验证串口1的,都没有验证串口2,以后买板子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块,这么个问题,有没有出啊

钱少了点,也不是最关键的问题,结实朋友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 兑现吧  程序我给你改好的  加了你需要的    RS232一帧数据结束标志位      测试(两块板子测试,一个 ...

兄弟,你QQ告我一下,或者你加我,下面有我QQ,我直接发红包给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你QQ告我一下,或者你加我,下面有我QQ,我直接发红包给你

按你的要求要加结束的标志位的

记得加结束的那个标志位啊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D:
比如说 11111werq?;  最后的两位要是“?”“;” 按你的要求加的每一帧的结束标志符
不知道你的先后顺序是那个
#define RS232_END_FLAG1        '?'                        //RS232Ò»èåÊý¾Ý½áÊø±êÖ¾1
#define RS232_END_FLAG2        ';'                        //RS232Ò»èåÊý¾Ý½áÊø±êÖ¾2
如果不是 ?;   而是   ; ?   的话改为就行
#define RS232_END_FLAG2 '?'                        //RS232Ò»èåÊý¾Ý½áÊø±êÖ¾1
#define RS232_END_FLAG1        ';'                        //RS232Ò»èåÊý¾Ý½áÊø±êÖ¾2
如果每一帧没有这两个结束位的话 发过去的数据认为是发错了   不会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 这倒是算悬赏贴

现在为啥上传的图片都变的模糊了呢??

网友H:
都有案例,仔细对比一下好了

网友I:
初学者学习一下

网友J:
用示波器查查接收端有信号没,或用万用表看看是不是硬件电路问题

楼主(2016-01-31):
已经解决,100元已经发红包给相关人员,问题如我所料,是板子的问题,重新买了个开发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