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编译信息的怎么解析的

楼主(2015-12-19):
如下:
compiling system_stm32f10x.c...
user\system_stm32f10x.c(770): warning:  #177-D: function "SetSysClockTo72"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8252 RO-data=700 RW-data=180 ZI-data=19068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STM32_FD_USART1.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楼主:
这个说程序代码的相关信息的,但是具体的就不知道怎样解析的,忘了。。有谁比较熟悉这一块的,给说明下的,谢谢!

楼主:
我现在就知道这个信息的跟单片机的内部存储的有关系的,主要还是flash与ram的分配使用问题,具体点的就模糊了。。

网友A:
Code=18252,这个跟单片机的flash相关的,也就是说单片机的内部flash至少不能小于18252bit才可以。

网友B:
RO-data=700 RW-data=180 ZI-data=19068   这个跟单片机内部的RAM相关系的吧

网友C:
我暂时也没明白的,只是觉得跟单片机的内存有非常大关系的。

网友D:
楼主那一堆信息的前边是跟内部flash相关系的,后边跟内部的RAM相关系的。

网友E:
Code+RO-data+RW-data是程序所占flash的大小
RW-data+ZI-data是程序所占RAM的大小

Code:代码
RO-data:常量
RW-data:初始化全局/静态变量,它也是FLASH的一部分,程序启动后,处理器会自动复制“RW”数据到RAM当中
RW-data:未初始化的全局/静态变量,RAM的一部分

附件为.map文件的截图:

网友A:
这个显示的是内部flash 的占用了18.252K的,其他的时占用的RAM的。

网友F:
这个RO是属于flash 还是RA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