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SP430 单片机中有没有几款带有24位AD数据采集的

楼主(2015-12-19):
如题,我现在想做一个紧密的仪表的,需要用到精度非常高的AD来采集电压信号的,,不想单独下用一个高位数的AD芯片的,所以在这里问下各位了——————有没有直接带有24位的AD采集的单片机的呢?有的话,幸好是啥?

楼主:
我知道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带有10位或者12位ad模块的单片机的,那么更高位数AD的单片机型号?

网友A:
有的,msp430i2041就有

网友B:
我知道一款430的单片机的,好像MSP430FE253的。。下午再查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一款430的单片机的,好像MSP430FE253的。。下午再查查的

这款也带

网友C:
为什么不去选型手册中找呢?清晰明了

网友D:
这个内部带这么高位数的AD模块的单片机的型号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内部带这么高位数的AD模块的单片机的型号不多的。

msp430里也有好几个选择

网友E:
有16位的,多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