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跑一下XMEGA-B1程序(2)点灯

楼主(2015-12-20):
今天这个程序很简单

首先,新建一个ASF工程,然后选择XMEGA-B1开发板,则该板上的LED及SPI还有USART都已经定义好了。

如下程序:

#ifndef _XMEGA_B1_XPLAINED_H_
#define _XMEGA_B1_XPLAINED_H_

#include "compiler.h"
#include "conf_board.h"
#include "gpio.h"

/*! \name Miscellaneous data
*/
//! @{

//! Validate board support for the common sensor service.

#define COMMON_SENSOR_PLATFORM

/*! \name Voltages
*/
//! @{
#define        VCC_TARGET      3.30
#define        VCC_ANA         3.30
#define        VCC_USB         5.00
//! @}

/*! \name ADC Connection of the Temperature Sensor
*/
//! @{
#define TEMPERATURE_SENSOR_ADC_MODULE    ADCB
#define TEMPERATURE_SENSOR_ADC_INPUT     ADCCH_POS_PIN0
#define TEMPERATURE_SENSOR_SIGNAL_PIN    IOPORT_CREATE_PIN(PORTB,0)
//! @}

/*! \name ADC Connection of the Light Sensor
*/
//! @{
#define LIGHT_SENSOR_ADC_MODULE         ADCB
#define LIGHT_SENSOR_ADC_INPUT          ADCCH_POS_PIN2
#define LIGHT_SENSOR_SIGNAL_PIN         IOPORT_CREATE_PIN(PORTB,2)
//! @}

/*! \name ADC Connection of the Potentiometer
*/
//! @{
#define POTENTIOMETER_ADC_MODULE         ADCB
#define POTENTIOMETER_ADC_INPUT          ADCCH_POS_PIN1
#define POTENTIOMETER_SIGNAL_PIN         IOPORT_CREATE_PIN(PORTB,1)
//! @}

/*! \name ADC Connection of the External Voltage Input
*/
//! @{
#define EXT_VIN_ADC_MODULE         ADCB
#define EXT_VIN_ADC_INPUT          ADCCH_POS_PIN3
#define EXT_VIN_SIGNAL_PIN         IOPORT_CREATE_PIN(PORTB,3)
//! @}

/*! \name Common ADC module used for on-board sensor.
*/
//! @{
#define BOARD_SENSOR_ADC_MODULE         ADCB
//! @}

/*! \name USER LEDs
*/
//! @{
#define        USERLEDPORT     PORTB
#define        USERLEDMASK     (0xF0)
#define        USERLED0POS     PIN4_bp

static inline void user_led_set(uint8_t b)
{
        USERLEDPORT.OUT = b << USERLED0POS;
}

static inline void user_led_toggle(void)
{
        USERLEDPORT.OUTTGL = USERLEDMASK;
}
//! @}

/*! \name Touch
*/
//! @{
#define        TOUCHPORT       PORTE
#define        TOUCHMASK       (0x0F)
#define        TOUCH0POS       PIN0_bp

static inline bool is_touch0(void)
{
        if (TOUCHPORT.IN & (1<<(TOUCH0POS  )))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static inline bool is_touch1(void)
{
        if (TOUCHPORT.IN & (1<<(TOUCH0POS+1)))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 If USARTE0 is enabled, touch buttons CS2 and CS3 will not work, as they
* share pins with the USART. These functions are then not defined if the user
* tries to use them, generating an error rather than
* the buttons not working. */
#ifndef CONF_BOARD_ENABLE_USARTE0
static inline bool is_touch2(void)
{
        if (TOUCHPORT.IN & (1<<(TOUCH0POS+2)))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static inline bool is_touch3(void)
{
        if (TOUCHPORT.IN & (1<<(TOUCH0POS+3)))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endif

static inline uint8_t touch_get(void)
{
        return (((~TOUCHPORT.IN) & TOUCHMASK) << TOUCH0POS);
}
//! @}

/*! \name LCD BACKLIGHT
*/
//! @{
#define        BACKLIGHTPORT        PORTE
#define BACKLIGHT_GPIO        IOPORT_CREATE_PIN(PORTE,5)
#define BACKLIGHT_TIMER TCE0

#ifndef BACKLIGHT_TIMER_FREQUENCY
#define BACKLIGHT_TIMER_FREQUENCY        2000000
#endif

#ifndef        BACKLIGHT_TIMER_COUNT
#define BACKLIGHT_TIMER_COUNT                0x7FFF
#endif

static inline void backlight_on(void)
{
        gpio_set_pin_high(BACKLIGHT_GPIO);
}

static inline void backlight_off(void)
{
        gpio_set_pin_low(BACKLIGHT_GPIO);
}

static inline void backlight_toggle(void)
{
        gpio_toggle_pin(BACKLIGHT_GPIO);
}

//! @}

/*! \name Number of LEDs.
*/
//! @{
#define LED_COUNT   4
//! @}

/*! \name GPIO Connections of LEDs
*/
//! @{
#define LED0_GPIO   IOPORT_CREATE_PIN(PORTB,4)
#define LED1_GPIO   IOPORT_CREATE_PIN(PORTB,5)
#define LED2_GPIO   IOPORT_CREATE_PIN(PORTB,6)
#define LED3_GPIO   IOPORT_CREATE_PIN(PORTB,7)
#define LED_POWER   IOPORT_CREATE_PIN(PORTE,4)
#define LED0        LED0_GPIO
#define LED1        LED1_GPIO
#define LED2        LED2_GPIO
#define LED3        LED3_GPIO
//! @}

/*! \name GPIO Connections of Push Buttons
* Warning, PB4 to PB7 are available only if JTAG is disabled.
*/
//! @{
#define GPIO_PUSH_BUTTON_0        IOPORT_CREATE_PIN(PORTE,0)
#define GPIO_PUSH_BUTTON_1        IOPORT_CREATE_PIN(PORTE,1)
#define GPIO_PUSH_BUTTON_2        IOPORT_CREATE_PIN(PORTE,2)
#define GPIO_PUSH_BUTTON_3        IOPORT_CREATE_PIN(PORTE,3)
//! @}

/*! \name SPI Connections of the AT45DBX Data Flash Memory
*/
//! @{
#define AT45DBX_SPI           &USARTC0
#define AT45DBX_CS            IOPORT_CREATE_PIN(PORTD,2)
#define AT45DBX_MASTER_SCK    IOPORT_CREATE_PIN(PORTC,5)  // SCK as output
#define AT45DBX_MASTER_MOSI   IOPORT_CREATE_PIN(PORTC,7)  // MOSI as output
#define AT45DBX_MASTER_MISO   IOPORT_CREATE_PIN(PORTC,6)  // MISO as input
#define AT45DBX_SPI_CLK_MASK  SYSCLK_PORT_C
//! @}

//! \name MXT143E Xplained top module
//@{
#define MXT143E_XPLAINED_TWI           &TWIC
#define MXT143E_XPLAINED_USART_SPI     &USARTC0
#define MXT143E_XPLAINED_CS            IOPORT_CREATE_PIN(PORTC, 4)
#define MXT143E_XPLAINED_SCK           IOPORT_CREATE_PIN(PORTC, 7)
#define MXT143E_XPLAINED_MOSI          IOPORT_CREATE_PIN(PORTC, 5)
#define MXT143E_XPLAINED_MISO          IOPORT_CREATE_PIN(PORTC, 6)
#define MXT143E_XPLAINED_CHG           IOPORT_CREATE_PIN(PORTC, 2)
#define MXT143E_XPLAINED_DC            IOPORT_CREATE_PIN(PORTC, 3)
#define MXT143E_XPLAINED_BACKLIGHT     IOPORT_CREATE_PIN(PORTA, 4)
#define MXT143E_XPLAINED_LCD_RESET     IOPORT_CREATE_PIN(PORTA, 6)
//@}

/*! \name Power ON LED management
*
*/
//! @{
static inline void led_power_on(void)
{
        gpio_set_pin_high(LED_POWER);
}

static inline void led_power_off(void)
{
        gpio_set_pin_low(LED_POWER);
}

/*! \name External oscillator
*/
//@{
#define BOARD_XOSC_HZ          8000000
#define BOARD_XOSC_TYPE        XOSC_TYPE_XTAL
#define BOARD_XOSC_STARTUP_US  2000
//@}

#ifdef CONF_BOARD_LCD_BACKLIGHT_PWM
        void backlight_set_pwm(uint16_t pwm);
        uint16_t backlight_get_pwm(void);
        void backlight_stop_pwm(void);
        void backlight_start_pwm(void);
#endif

#endif  // _XMEGA_B1_XPLAINED_H_
上边的:

#define LED0_GPIO   IOPORT_CREATE_PIN(PORTB,4)
#define LED1_GPIO   IOPORT_CREATE_PIN(PORTB,5)
#define LED2_GPIO   IOPORT_CREATE_PIN(PORTB,6)
#define LED3_GPIO   IOPORT_CREATE_PIN(PORTB,7)
#define LED_POWER   IOPORT_CREATE_PIN(PORTE,4)
#define LED0        LED0_GPIO
#define LED1        LED1_GPIO
#define LED2        LED2_GPIO
#define LED3        LED3_GPIO

则可以看出,用LED0,也可以写LED0_GPIO

看了一下硬件:

这四个管脚都接在了端口B上。

以下是程序:里边的换哪个写法效果都一样地

#include <asf.h>

int main (void)
{
        /* Insert system clock initialization code here (sysclk_init()). */

        //sysclk_init();

        board_init();

     //ioport_set_pin_high(LED0);
     //ioport_set_pin_high(LED1);
         //ioport_set_pin_high(LED2);
         //ioport_set_pin_high(LED3);
         ioport_set_pin_high(LED0_GPIO);
         ioport_set_pin_high(LED1_GPIO);
         ioport_set_pin_high(LED2_GPIO);
         ioport_set_pin_high(LED3_GPIO);

         while(1);

        /* Insert application code here, after the board has been initialized. */
}
以下运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