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不用中断,该如何治疗 =。=

楼主(2015-12-20):
在51单片机中,中断或定时器的开启相当麻烦,一大堆标志位,而且数量有限,非常有用的定时器,才给2-3个。

最近通过状态机和分时操作系统理论的研究,想出了一种代码结构:

void TimerRun()
{
  timerCounter++;
  if(timerCounter>50000)
  {
    timerFlag=1;
    timerCounter=0;
  }
}
//--------

业务逻辑函数()
{
  if(timerFlag==1)
  {
    //定时器到时间了,做些什么
    //定时器标志变量清零
    timerFlag=0;
  }
}

//--------

void main()
{
  while(1)
  {
    TimerRun();
    业务逻辑函数();
  }
}

这样的程序结构,代码非常清晰,而且不用定时器中断也完成了定时器的工作,如果对时间有严格要求的话,手动调整50000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定时器中断的本质,也就是在主循环里跳到一个函数里。

本文标题只是为了吸引眼球,我真正想问的是【定时器中断存在的意义何在?】

网友A:
中断是为了实现程序的并行运行

网友A:
定时器中断可以实现在主循环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进行计时和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断可以实现在主循环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进行计时和定时

中断不是触发的时候,主程序暂停,等中断函数完成了,才回到主程序里。

所以从非常细小的某一刻来讲,程序都是一条线执行的。

所以不用中断,也能达成任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不是触发的时候,主程序暂停,等中断函数完成了,才回到主程序里。

所以从非常细小的某一刻来讲,程 ...

:lol是这样的,从宏观上就是并行。但是定时器计时和内核的运行在硬件上是并行的,只是触发中断服务程序的时候由内核来处理

网友B:
LZ以后就会知道了。

网友C: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网友D:
你的TimerRun()在主函数中运行,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不能精确定时啊。

网友E:
中断是最高优先级的任务切换,你却不用。

网友F:
走路去帝都和坐车去帝都都是要一路踏过几千公里,坐车有什么意义么。

网友F:
汇编和C也都可以写程序,楼主位居然用C,,,

网友F:
估计楼主才看完流水灯例程,等你上到WPM例程就知道了。

网友G:
楼主以后必为奇才

网友H:
定时器中断的意义在于,定时器中断不用人为去管,到时自动跳到中断函数,用处还是很大的,楼主的,只不过是查询方式的一种应用

网友I:
51现在只用定时中断。。。

网友J:
不用治了,直接放弃

网友K:
中断的种类和原理不是一句两句能讲清楚的,存在必然有其道理,楼主以后程序写多了自然就明白了中断无可替代的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中断是最高优先级的任务切换,你却不用。

abc换头像了

网友L:
楼主的这种用法是可行的,在一些对时间要求bu严格的场合可以这样用,但应少用。使用定时器中断的第一个优势就是定时较精确;在主循环中计数来定时始终存在每个循环所需时间并不一致而导致每次计数间隔并不相等。因为每个循环程序的所有逻辑并不会都执行,在后续的代码升级中,也要根据代码变化不断调整计数阀值,较为繁琐。第二,计时也是需要时间的,不过一般来说都还好,定时中断就相当于硬件上与程序并行运行,互相有交互但影响少,这是程序设计中应力求实现的。

网友M:
中断是好东西,可以在任意时刻进行抢占式运行;普通的程序无法做到这点。

网友N:
放弃治疗吧

    TimerRun();
    业务逻辑函数();

业务逻辑函数 耗时是不定的,循环一次回来timerCounter++,你能告诉哥到底++一次是多长时间?你那5000或者你要改的++数如何实现精确定时?

网友O:
不能钻牛角的,存在就有它各自的道理和需求

网友P:
放弃治疗吧,楼主

网友Q:
这样只能顺序执行,多任务是没法满足实时性的,除非只有这一个任务

网友R:
定时中断保证了时间的准确性,而在主循环里轮训处理一些事件,处理周期具有不确定性,对那些实时性高的事件,就会处理不过来,比如通信就会漏掉一些帧。

网友S:
敢问一次自加用了几个时钟周期?一个if判断用了几个时钟周期?
一个赋值用了几个时钟周期?你这段程序用了多长时间?如何能精确定时的?

网友T:
遇到要处理的任务比较多的时候,你就知道中断有什么用了

网友U:
低功耗的时候是需要用中断唤醒的。

在有些应用,如单流程控制,不用中断的确可以,还可以提高稳定性。

网友V:
分时操作的标志不也是用定时器的吗?楼主的用法没见到过

网友W:
具体需求具体对待,找对方法就可实现你想要的

网友X(2016-06-22):
楼主找到治疗方法没有?

网友Y:
我给一个数显电流表写的程序,5ms产生一次中断计时,5ms内只执行一段程序(共4段程序,功能都不一样),完了就休息,等待下一次中断到来,我现在都不知道机器在每个周期内有多少时间是休息状态。我是不得不这么设计程序,厂家的硬件电路定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