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内部振荡器的频率未调节

楼主(2015-12-20):
MCU:STC15W4K56S4
写好测试程序后,就下载程序,程序倒是能够正常下载进去,然后就没太注意内部RC的频率调节问题,最后发现程序怎么执行的不对,突然间才发现"内部振荡器的频率未调节",始终没找到原因,希望大神们给指点指点啊!

单片机型号: STC15W4K56S4
  固件版本号: 7.3.4T

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 完成 !                [3.073"]
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 完成 !                [1.014"]
正在设置硬件选项 ... 完成 !                [0.109"]

更新后的硬件选项为:
  . 下次冷启动后系统时钟源为内部IRC振荡器
  . 内部振荡器的频率未调节
  . 不使能振荡器放大增益
  . P3.2和P3.3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复位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2.63 V
  . 低压时不能进行EEPROM操作
  . CPU-Core最高工作电压 : 2.78 V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不擦除用户EEPROM区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
  . 下次下载时不需要校验下载口令
  . TXD与RXD为相互独立的IO
  . 芯片复位后,TXD脚为弱上拉双向口
  . 芯片复位后,P2.0输出高电平

  . 芯片出厂序列号 : F52800C201C012
  单片机型号: STC15W4K56S4
  固件版本号: 7.3.4T

操作成功 !

楼主:
还有一个忘记说了,无论勾不勾选“选择使用内部IRC时钟”,程序都能够下载进去!

网友A:
串口还是USB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还是USB下载?

直接用的USB下载!

网友A:
所以,USB下载是不能调整频率的,因为没有参考的时间信息。
要调整频率,必须使用串口,MCU会根据串口数据流来识别时间,调整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USB下载是不能调整频率的,因为没有参考的时间信息。
要调整频率,必须使用串口,MCU会根据串口数据 ...

难怪,今天我用串口就能下载进去,可以调节频率。
“USB下载是不能调整频率”是在手册上还是官网上有说明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USB下载是不能调整频率的,因为没有参考的时间信息。
要调整频率,必须使用串口,MCU会根据串口数据 ...

那串口的波特率要不准的话,调出来的频率也不准了,现在的USB转串口的话波特率还是有误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怪,今天我用串口就能下载进去,可以调节频率。
“USB下载是不能调整频率”是在手册上还是官网上有说明 ...

没有特别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串口的波特率要不准的话,调出来的频率也不准了,现在的USB转串口的话波特率还是有误差的 ...

是的,所以一些比较差的USB转串口线就有兼容性问题,或者,MCU用的频率比较不合适做准确的波特率时(比如17MHZ这种),往往要降低最高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