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AC输出波形的办法

楼主(2015-12-20):
想要利用DAC输出频率振幅可调节的正弦波,三角波,方波,相当于信号发生器。现在有个问题,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没有什么好的思路,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呢

网友A:
我以前做过一次,用查表法实现的。

网友B:
可以借助外部电路,控制运放增益,从而达到控制幅度的目的。

网友C:
调频就控制DAC输出波形周期数据的速度。

网友D:
正弦波用sin函数来产生数据,放大一定倍数(比如2047)后再加上偏移(比如2047)后取整数作为即可,一般根据精度可选40点或80点的。

网友E:
将正弦函数的值存储在一个数组里,完整地保存一个周期的值就可以了。
输出时通过对该数组的访问得到当前时点的幅度值,通过比例换算成适当的输出值。用时点作为数组下标,按周期取模。

网友F:
三角用公式y=kx。在输出一个周期波形的数组中数据从0开始以等差方式递增到某个值,然后再以等差的方式减少回到0.

网友G:
比如把电压分成256等份,有个8位IO口,你设置成255,就能得到(255/256)*Vref的电压,就是DA转换的公式

网友H:
其实,我反而觉得用定时器的办法最好。

网友I:
调幅可以控制DAC输出数据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