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或者PWM产生波形,如何可以准确的控制波形的次数呢

楼主(2015-12-20):
比如,我想控制定时器产生20个波形,产生20个方波,如何可以做到精准控制呢

网友A:
可以把产生的波形再进定时器或者PWM进行捕获,在捕获中断中计数,到达数量停止输出

网友B:
PWM或者定时器都有溢出中断的,溢出一次,计数一次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WM或者定时器都有溢出中断的,溢出一次,计数一次即可

以前就用的这个方法。有效果,不过好像不太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WM或者定时器都有溢出中断的,溢出一次,计数一次即可

万一输出脉冲的世界大于溢出一次的时间,需要溢出计次才能到达时间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就用的这个方法。有效果,不过好像不太准。

应该中断是很准确的呀,为什么会不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万一输出脉冲的世界大于溢出一次的时间,需要溢出计次才能到达时间怎么办? ...

那就需要在中断中记录溢出次数了。溢出次数*中断溢出时间

网友E:
使用两个timer1,2,设为互为主从,形成了环形的闭环互控形式。Tim1产生PWM输出,同时tim1溢出作为Tim2的预分频输入。tim2设为单脉冲模式,当计数达到ARP的值就产生一次溢出并停止自身的计数。而tim2的自动停止反过来控制tim1的enable,这样就会连同tim1也关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中断是很准确的呀,为什么会不准呢?

中断也有时间的,而且中断还可以被别的中断所打断。

网友F:
一个用来输出,一个用来计数,确实是个好办法,用两个定时器就解决了,不错。

网友G:
可以接上一个外部中断口,在中断中计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就需要在中断中记录溢出次数了。溢出次数*中断溢出时间

我这么试了试,确实还是有效果的,不过还是需要完善。

网友H:
对PWM脉冲计数可能困难一些。因为计数器对脉冲宽度有一定要求,而PWM的脉冲占空比一般在0-100%之间可调,在占空比很低或者很高的时候计数都不准确。如果能够在PWM的脉宽中断服务程序里加上计数程序就准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断也有时间的,而且中断还可以被别的中断所打断。

请注意,这个被打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影响他的时效性,你可以把他设置为高优先级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这么试了试,确实还是有效果的,不过还是需要完善。

这个需要各方面都配合好,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I:
我觉得如果用编码器实现的话,计数是很准确的。编码器的脉冲是把一个圆周分成若干等分,一般是几百到几十万。每转过一个角度,就输出一个脉冲。把编码器输出接到计数器上,这样可以达到精准控制的结果。

网友J:
同楼上所说的,外部加个计数器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注意,这个被打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影响他的时效性,你可以把他设置为高优先级别 ...

不管如何,时间长了,肯定就不准了。

楼主(2017-04-25):
引用 网友B:
PWM或者定时器都有溢出中断的,溢出一次,计数一次即可

这个办法不错,不过得用到全局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