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单片机模拟usb

楼主(2015-12-20):
普通得单片机通过编程实现io口直接接到usb差分信号线与pc机进行通信,可以usb1.0,注意要使用内部没有usb模块的或者usb固件的单片机,本人推荐用stm8s103f3p6,附上参考文件,想一起高起来的吗?

205.03 KB, 阅读权限: 1, 下载次数: 247

参考文件

网友A:
老资料,下了,谢谢分享!

楼主:
额,要资料的话,我这里有许多相关的资料,就是你也在做了,一起呗,有个伙,,,

网友B:
为什么要"注意要使用内部没有usb模块的或者usb固件的单片机"
有和没有应该从技术上讲关系不大吧?

楼主:
有的话就只是调用或者直接用就可以啦,和我的纯软件模拟的理论不合,更何况两者需要的技术可是天地之差好不好,我并不是要stm32那样只要调用几个人家都已经写好的函数就可以实现usb通信了,这样的话我也就没必要 来深究了,

楼主:
怎么都没人来围观下啊,

网友C:
模拟usb是不是得很了解USB协议啊
USB口的驱动怎么搞,单片机能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usb是不是得很了解USB协议啊
USB口的驱动怎么搞,单片机能识别吗

额,我这里有源代码,也用中文注释了写,能看懂代码的话也能搞出来的,我已经用atmega48搞出了hid设备了,有兴趣吗?来一起做呗,

网友D:
stm8不好做,因为他是cisc指令集
这套代码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没做bit stuff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8不好做,因为他是cisc指令集
这套代码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没做bit stuff

嗯嗯,许多指令是不完善的,这也大大的加大了难度 ,这几天头都大了,就是搞不定他,现在想先搞定avr的先,我的hid还不能发送数据呢

网友E:
据说这个代码不稳定,经常无法识别.看不同的机器而定.楼主从哪里搞来的?是老毛子的原版还是修改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这个代码不稳定,经常无法识别.看不同的机器而定.楼主从哪里搞来的?是老毛子的原版还是修改版? ...

我现在在做atmega48pa的usb,是修改版的,我在xp系统识别时很稳定啊,而且都是即插即识别,和普通的usb设备没啥区别,准备做好后看看能不能移植到STM8s单片机上,因为STM8s单片机的usb相关资料太少了,不好做,

直接烧录设置熔丝l=ff,h=dd,即可使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做atmega48pa的usb,是修改版的,我在xp系统识别时很稳定啊,而且都是即插即识别,和普通的usb设 ...

avr系列芯片的软usb好几年前就有了,在大量的应用,这个可以放心的用.
我前面说的是stm8的软usb不稳定.

楼主:
大伙们,单片机怎么给电脑发送数据并显示到文本里啊?我这里只能在bus Hound显示,求支援,,,,,

网友F:
在win 7能用不?

网友G:
avr的软件usb的确不错,使用简单。STM8的不知道是否好用。

楼主:
好像不行,或者不太稳定,因为我刚开始时是用win10的,用的是atmega48pa单片机,能识别,但插拔了几十次之后就再也不能识别了,不知道为啥,但是在xp还是挺稳定的,现在我能在文本显示出数据了,准备要改善下,最后再改成自己的代码,再移植到别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avr的软件usb的确不错,使用简单。STM8的不知道是否好用。

stm8s的配置比avr的高,但功能的实现能力不知道,编程也挺麻烦的,但我对stm8s有信心,最重要的看上了他的价格,

网友H:
硬件怎么连接呢 直接把D+ D-接到两个IO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件怎么连接呢 直接把D+ D-接到两个IO上????

是的,和usbasp的电路一样,真的能用,但有点不稳定,在优化中,

楼主(2016-01-20):
怎么都没人顶 下啊,这可是需要大家的智慧的呢

网友I:
STM8的指令执行时间的不确定性使得其不适合模拟需要严格时序的USB上。

楼主:
是的,我又不会汇编,只能用C语言,但这个单片机我觉得功能挺多的,想来还是比较具有开发的价值,本人已经做好了avr的hid键盘,想研究的可以找我,

网友J:
STM8模拟USB,我关注了很久,也自己写过一些代码测试,难度很大,最难点在于指令的执行与其所在地址有很大关系
也做到些实验来实际了解指令执行需要的CK数,PM0044手册讲得不是很具体,举的例全是指令地址对齐的情况,具体分下面的情况,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参与讨论
1。即使没有分支,当指令跨两个字时,时钟数有可能不同
2。如果分支指令执行时处于F1,下面分支到F2或F3,又要看F2/F3预取与否分别是啥情况?
3。分支指令不跳,并且下条指令处于同一F
另外手册5.4.5举例的预取插入一等待我始终无法理解,看了不下30遍。
我是用STVD COSMIC嵌汇编实验的,代码一变可能关键的地址变化,很麻烦,纯汇编又不太现实

我现在过一段时间会翻出来再实验一下,每次都会有点新的理解和进展

上面说得比较糊涂,再举个例好理解些:比如分支往前跳,就肯定没预取,然后如果这条指令跨地址(末位0/4/8/C),则要两次取指,肯定就要多一个CK
目前做的模拟收/发,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相当大,没有想到解决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J:
STM8模拟USB,我关注了很久,也自己写过一些代码测试,难度很大,最难点在于指令的执行与其所在地址有很大 ...

你这个是因为速度不够吧?如果16M甚至24M并保证在规定周期内应答,可以不用管指令的ck数了吧?
另外换iar编译汇编方便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J:
STM8模拟USB,我关注了很久,也自己写过一些代码测试,难度很大,最难点在于指令的执行与其所在地址有很大 ...

看来这位兄弟也对stm8颇有研究
是这样的,为了解决地址问题
我专门写了一个工具来保证汇编的跳转地址能够4字节对齐
因为有的指令可以分别用2字节,3字节,4字节实现
还要保证跳转范围
后开发现除了指令位置
指令中数据的寻址位置也会影响指令周期

楼主:
你们说的都挺高层面的,小弟我刚出来社会呢,才起步,无法理解你们说的继续研究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位兄弟也对stm8颇有研究
是这样的,为了解决地址问题
我专门写了一个工具来保证汇编的跳转地址能够 ...

下午又做了个测试,同样的指令,改变顺序执行时间13T,12T,11T都有可能,应该是“如果当前指令需要上一条指令的运算结果,流水线插入一个等待”
13T
        nop
        ld (1,sp),a
        srl (1,sp)
        rrc (2,sp)
        ld a,(x)
        xor a,(1,sp)
        cpl (y)
        nop
        nop
        nop
        nop

12T
        nop
        ld (1,sp),a
        nop
        srl (1,sp)
        rrc (2,sp)
        ld a,(x)
        nop
        xor a,(1,sp)
        cpl (y)
        nop
        nop
11T
        nop
        ld (1,sp),a
        nop
        srl (1,sp)
        nop
        rrc (2,sp)
        ld a,(x)
        nop
        xor a,(1,sp)
        cpl (y)
        nop

网友K(2016-03-03):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不,我现在也在搞这个,感觉挺有用的,或者麻烦您加我一下,谢谢了qq352043664

网友L(2016-08-02):
好啊,正好用上

网友M(2016-11-09):
为什么下载的文件长度都是5k左右!文件错误

网友N:
先收藏学习了,最近领导要求关注一下usb

网友O(2017-01-09):
楼主还在搞么, 我最近也在研究VUSB, 目前的进展是16MHz的8051上实现了数据发送, 可以正常接收一包数据。 有兴趣的话,交流一下,一起搞。我建了一个USB交流群,  群号是:477698778, 加群备注VUSB。

网友O(2017-02-21):
引用 网友O:
楼主还在搞么, 我最近也在研究VUSB, 目前的进展是16MHz的8051上实现了数据发送, 可以正常接收一包数据。 ...

最新进度, 可以枚举出一个鼠标,光标可以移动。

网友P:
有没有朋友做出来的,求有偿指导,谢谢!

网友Q(2017-04-04):
引用 网友O:
最新进度, 可以枚举出一个鼠标,光标可以移动。

用的什么型号的8051芯片?16m的时钟行吗?我用的stc12c5616的,24m时钟可以模拟usb通信。

网友Q:
我感觉时钟频率是1.5m的倍数最好

网友R:
这个usb驱动有吗

网友R:
STM8不如使用STM32F4实现usb读取。

网友J(2018-03-19):
我已经在STM8上实现软USB低速,贴子发在某码之家

能私信个链接不,,十分感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Q:
用的什么型号的8051芯片?16m的时钟行吗?我用的stc12c5616的,24m时钟可以模拟usb通信。

...

我们公司自己的一颗芯片, 不过模拟的话都差不多, 我的那个现在已经在项目上量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