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xilinx fpga的电平配置

楼主(2015-12-20):
(无正文)

楼主:
ug571-ultrascale-selectio 这个文档有提供。

网友A:
我也对着有疑问。我用的altera的不知道有谁能推荐看什么文档

网友B:
看是什么系列的,altera一般是一个系列出一本比较大的手册,什么都包括了,里面有讲io接口电平的部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ug571-ultrascale-selectio 这个文档有提供。

谢谢

楼主:
bit。。。你是北理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bit。。。你是北理的吗

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