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能否直接读取PORT的值?

楼主(2015-12-20):
(无正文)

网友A:
读端口的值寄存器为PIN, 如PB口  就读PIN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端口的值寄存器为PIN, 如PB口  就读PINB

读pin的话就必须设置ddr,这样就会改变port的输出值,我只想知道之前port设置了什么值,能直接读port寄存器吗?

网友B:
可能不准确

网友C:
可以读取,就是上次设置的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读pin的话就必须设置ddr,这样就会改变port的输出值,我只想知道之前port设置了什么值,能直接读port寄存 ...

读PIN为什么要设置DDR?
可以读PIN,也可以读PORT(差别就是隔了一个缓冲器,只要外面没短路,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