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5.00元(功能说明)
[51单片机] 回忆N年前玩电时代的美好时光----硬件篇【独创+连载】

楼主(2015-12-20):
回忆往事,玩过的设计不计其数,分布在机电化光各领域。唯独这个最简单的硬件设计,让我足足兴奋了很久很久,光阴似箭一晃三十几年过去了,8031单片机,仅外接一个三极管,就组成了软硬件结合的A/B相正交硬件计数,辅以软件四细分,组成四线分光栅数显仪,最高计数速度理论上达到8031计数器的计数极限,12MHz晶振下,计数器的脉宽分辩率为1us, 计数频率极限为500kHz, 既简单又实用,直到今天,三十几年过去了,在网上,发现全世界都没有过类似的设计!

楼主:
去年,厂里设备改造,加装光栅尺和磁栅尺,买来的数显仪,发现配光栅尺使用情况良好,但和磁栅尺配套使用时,发现会丢数,引起计数不准,经用示波器检查磁栅尺输出信号,发现输出脉冲很窄,估计是数显仪的响应频率偏低,跟不上磁栅尺的输出信号造成的,因此,想起了N年前的那玩意,重新画板做了几套,装上后使用效果一流。
附件为这次打板的原理图。

楼主:
原理图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那支三极管~~~~~~  :lol

楼主:
原理图上没几个元件,51单片机负责A/B相正交硬件计数和动态扫描显示,H2630高速光耦,负责对输入信号隔离,一个五向开关,可输入数据和功能切换。

使用说明:

一、开机,显示器显示:“-18888888” 1秒。

二、进入工作状态,显示断电时保留的上一坐标值,公/英制,常规/直径(x2) 状态等参数。

三、五向开关功能详解:
    向上键 UP              // 常规/直径(x2,绿灯亮)
    向下键 DOWN            // 公/英制转换(英制,红灯亮)
    向左键 LEFT            // 进入坐标预置数(当前设置位闪亮)
    向右键 RIGHT           // 当前坐标值/2(对中功能)
    中心键 CENTER          // 坐标值清0
      注:
    特定功能,向右键RIGHT长按10秒,可改变坐标预置符号位

四、在坐标预置数状态
    向上键 UP              // 当前闪亮位 加1
    向下键 DOWN            // 当前闪亮位 减1
    向左键 LEFT            // 当前闪亮位 左移1位
    向右键 RIGHT           // 当前预置值输入
    中心键 CENTER          // 当前预置值清0

楼主:
这是PCB图,三拼板的,组成三坐标显示仪。

楼主:
这是 4细分 SCH 文件,AD09格式

这是 4细分 PCB 文件,AD09格式

楼主:
A/B相正交计数,硬件设计要点:

设定T0,T1为模式1,16位计数器, 并且使能INT0,INT1门控计数(高电平有效)

输入的A/B相正交信号,A相直接送 T0门控(INT0)和 T1门控(INT1)。B相分两路,一路直接送 T0计数, 另一路经三极管反相后,送 T1计数。这样,能保证在 A相输入高电平时,B相电平由高至低变化时,T0计数;B相电平由低至高变化时,T1计数;从而使得计数相位同相,保证加、减计数的准确性, 实际测量计数值 = T0 -T1 。

楼主:
A/B相正交计数,软件设计要点:

定时中断,读入T0,T1值,相减后得到 硬件A/B相正交信号计数值,再用软件插值法,查表求得一个脉冲周期之中的具体位置(偏移量)。

在主程序中,将计数值左移两位,加上偏移量,即得到四细分后的具体数值。

程序片断如下:

void time2(void) interrupt 5  using 1   // 定时器中断2, 中断定时时间500us,晶振频率16.6MHz/N
{ static unsigned char posit=0;
  static unsigned int  LED_time_off=0;
  static unsigned char T0_count=0;      // 光栅编码器T0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T1_count=0;      // 光栅编码器T1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T0_count_bak=0;  // 光栅编码器T0计数上一状态备份
  static unsigned char T1_count_bak=0;  // 光栅编码器T1计数上一状态备份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读入T0、T1值,光栅编码器硬件计数 --------//
  T0_count = TL0;                                      // 读入T0值
  T1_count = TL1;                                      // 读入T1值
  a = (uint8)T0_count - (uint8)T0_count_bak;
  b = (uint8)T1_count - (uint8)T1_count_bak;
  Int_T_count += (a - b);             // 光栅编码器硬件计数
  T0_count_bak = T0_count;                         // 备份T0值
  T1_count_bak = T1_count;                         // 备份T1值

    //------------ 光栅编码器软件4细分 ------------//
  input_comp |= P3 & 0x03;               // 输入A、B相正交信号
  a = tab_counter[input_comp];      // 光栅编码器4细分当前位置
  if (a != 0x80)
    { Int_Offset = a;
        }
  input_comp <<= 2;
  input_comp  &= 0x0c;                                // 保存A、B相正交信号状态

    //-------- 动态扫描显示及键值输入 --------//

  ........

}

楼主:
DIY-4细分_SH89F52 源程序打包下载, Keil C 格式

楼主:
======================= 全文连载完 =======================

网友A:
搬个小板凳听老徐讲过去的故事

网友B:
坐等楼主讲解

网友C:
铺个垫子坐地上听故事

网友D:
小板凳~此帖肯定火~

网友E:
趴着听故事

网友F:
继续继续~~~~~~~

网友G:
来听听经验丰富的设计师怎么设计得又好又简单的

网友H:
听大哥讲故事。

网友I:
请老湿开讲!:victory:

网友J:
三十几年了,楼主今年多大?

网友K:
楼主现在脱离一线研发了?

网友L:
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M:
干货来啦?搬小马扎过来围观啦~

网友N:
听大哥讲故事

网友O:
坐等~楼主最近很活跃啊?终于有闲了?

网友P:
躺着听,趴着听,坐着听,站着听

网友Q:
我是来捧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十几年了,楼主今年多大?

五十几了。

楼主:
哪儿那么快啊?

还要干活赚钱养家糊口呢~~~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现在脱离一线研发了?

早就脱离第一线了~~~

现专职打杂,外协没法干的,或干不了的事自已做。:lol

楼主:
引用 网友O:
坐等~楼主最近很活跃啊?终于有闲了?

还是很忙~~~

这次21ic上海聚会,俺是唯一的迟到者,真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

21ic的高总想请我搞点DIY活动,匠人把老T叔的PM2.5检测仪说事,俺确实很忙,但几个头儿都开口了,总要给个面子,贡献的独特的东西出来~~~ :lol

很赞哦

网友J:
引用 楼主:
A/B相正交计数,软件设计要点:

定时中断,读入T0,T1值,相减后得到 硬件A/B相正交信号计数值,再用软件插 ...

好东西,大体明白了,要想完全了然于胸,还是需要自己实际运用。

楼主:
DIY-4细分_SH89F52  源程序打包下载, Keil  C 格式

======================= 全文连载完 =======================

网友R:
听老徐讲故事

网友S(2016-03-29):
搬支床,躺下来慢慢听!

网友T(2016-07-30):
太好了,我也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