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微控制器及应用讨论

楼主(2015-12-20):
    嵌入式微控制器是将整个计算机系统浓缩集成到一块芯片当中,其内部集成ROM/EPROM、RAM、总线、总线逻辑、定时器/计数器、AD、DA等各种必要的功能和外设。

楼主:
其也成单片机的,嵌入式系统计算内核及应用的如下图

楼主:
其应用实例的如下图所示:

楼主:
我们在设计当中又是怎样应用的呢?大家各抒己见的吧。。

网友A:
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根据不同的需要可以选择不同功能与外设配置的型号的单片机就可以的。

网友B:
一般没有根据内核选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