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压幅值选择

楼主: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个信号源(电压信号,电流不大,无特殊规律),幅值范围为-10V到+10V,但是我现在只需要0-3V的,即小于0我就认为它为0,大于3我就认为为3,应该选择怎么样的电路为好呢?谢谢。
(目前想使用比较器和模拟电子开关)

网友A(2015-12-20):
二极管+稳压管。

网友B:
窗口比较器。

网友A:
楼主仅两个条件,什么精度波形都无要求。所以给最简单方案:0以下二极管判为0V,3v以上稳压管判为3v。即电路为输入-电阻-二极管-稳压管-地;在二极管与稳压管接点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仅两个条件,什么精度波形都无要求。所以给最简单方案:0以下二极管判为0V,3v以上稳压管判为3v。即电 ...

是在不行就用两个二极管吧。一个接VCC,一个接GND,不过没有实测过,这样对GND到VCC之间的电压影响到么?

网友A(点评):
为何地要接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在不行就用两个二极管吧。一个接VCC,一个接GND,不过没有实测过,这样对GND到VCC之间的电压影响到么? ...

就是类似输入保护那种电路啊

网友A:
应该没必要,本来就要简单的。
如果有合适逻辑件,一个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必要,本来就要简单的。
如果有合适逻辑件,一个就够。

看来要搞个正向压降小、反向电流小的二极管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要搞个正向压降小、反向电流小的二极管呀

要准确,就如前面说的用“窗口比较器”。

网友A:
这与数据电路的"0"、"1"两种状态的逻辑判别一样,输出没有表示过程。是否是楼主的本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准确,就如前面说的用“窗口比较器”。

窗口比较器貌似只能输出“高”和“低”吧,我需要的是低于GND就输出GND,高于VCC输出VCC,然后在VCC及GND之间的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数据电路的"0"、"1"两种状态的逻辑判别一样,输出没有表示过程。是否是楼主的本意。 ...

我需要的是低于GND就输出GND,高于VCC输出VCC,然后在VCC及GND之间的不变。

网友A:
输出0~3V波形要保持原样较难,近似而已。

楼主:
感觉这个操作不人性呀,我仿真出来效果也不好。。。。见下一楼

网友D:
用个轨到轨的运放做电压跟随器,电源用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轨到轨的运放做电压跟随器,电源用3V的。

其实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只不过用的是LM324,因为我对信号质量要求没有特别的高。